ORCAD与PADS的同步(参数与网络)

楼主(2010-10-28):
OrCAD 中元件的Value导入到 PADS 中
OrCAD 中元件的Value导入到 PADS 中
OrCAD 10.5 版本,PADS是2005    为每个元件指定PCB 封装,更详细说明 请参考 用Orcad做原理图,用PADS layout

    特别要注意的是;添加 ,{Value} 注意 这里的逗号一定要是英文输入法下的逗号,Value这个字段要用大括号包起来

打开PADS 选择 File →Import

关于警告提示的说明,请看用Orcad做原理图,用PADS layout
看一下元件的属性

看,元件的Value已经正常的传递过来了

再说ORCAD和POWERPCB之间的亲密关系--解决已画好的PCB没有值的问题!

问题缘由:由于刚导入PP时没有导入元件值,现已做好POWERPCB文件,能从ORCAD再次把元件值传过来吗?
         一直以来,就有人会问,已同步好的ORCAD和POWERPCB,在ORCAD中有元件值,而PCB中却没有同步过去,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有了值会有一些好处!如做贴片图等等!
       约定:已同步好的PCB叫做APCB,然后新建一个PCB叫做BPCB!
        解决原理:得用POWERPCB中的对比工具,来对比APCB,和BPCB,因为BPCB中含有值,而APCB中没有,这样会产生一个ECO文件,再在APCB中导入生成ECO文件,这样就实现了!
方法如下:
      一、先利用同步好的原理图,生成一个带有值的PCB,叫BPCB;

这样生成的网络表,导入PCB就可以了,带有元件值了!
2、然后打开没有值的PCB,在这里打开对比话框

在这里设置好一些就可以了:

下面就是按了RUN后的结果,可以查看一下报告

这个下面就是对比的不一样,下面可以看到我们要加的值

注意上面的文件,我们可以编辑,选择我们要的东西。如上面的删线的我们可以删了!
下面要做的就是在没有值的PCB中导入这个已生成的ECO就可以了!

上面就可以看到后面的效果了!

没办法图片传不上来,图片文件在附件中

网友(2010-11-29):
顶楼主,不过我不知道为啥要用orcad来画原理图,用logic不行吗?
说一下,我一般都是不画原理图的。

网友(2011-08-19):
这个好,看下

网友:
1楼的方法遇到AB属性不相同时还是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