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调试时出现Stack pointer 错误,求助!

楼主(2010-10-28):
我用IAR5.5开发环境,仿真器是ZLG的LMLINK,写了个UART2程序,编译调试报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ER:0x0C0CEA46。

网友(2010-12-05):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同样出现这个问题啊,在iar5.4的环境下,用JLINK调试的,每次下载都出现下面的问题:
Sun Dec 05 22:09:55 2010: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Sun Dec 05 22:09:55 2010: Target reset
这个真是搞不懂咋回事,请高手帮忙解决下,多谢了!

网友(2011-02-28):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用的是IAR 5.11

网友:
搜索一下, .icf文件,里面有Flash和内部SRAM的地址定义,看一下是不是定义错了。
应该是:
//
// Define a region for the on-chip SRAM.
//
define region SRAM = mem:[from 0x20000000 to 0x20017fff];

网友(2014-02-20):
在option配置里的debugger选项选择对应的Flash board file试试
我的是这样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