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6时钟源设置错误导致下不进去程序,如何解决?

楼主(2010-10-28):
这两天学习moly的一款lpc17xx-ek_carrier_V2.0的一款开发板,用的开发平台是mdk,ulink2。在设置时钟源的时候选择了RT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
(LPC_SC->CLKSRCSEL = 0X10;)结果再下程序的时候报错,cannot access momney 怎么办啊 如何解决啊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把时钟源设为了外部晶振,但是没有时能外部晶振,现在等于一上电,先从内部时钟源启动然后第一条指令就是切换到外部晶振,就等于没有了时钟,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解决啊,是不是这个芯片就废了?

网友:
进入isp模式,随便下载进去一个可以运行的程序,再次调试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在用isp模式下下载完后可以运行了。

网友(2011-02-12):
LPC的片子就这点弄得不太好,时钟配置错误之后貌似核不工作,JTAG模式就进不去了,但是还可以进入BootLoader模式(特有的ISP), 此模式下用串口下载一个普通的小程序(时钟配置一定要正确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18):
装备改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2013-05-07):
这个确实需要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