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什么在LM3S9B95中CAN中断进不了,系统定时器和以太网中断却可以

楼主(2010-10-28):
在LM3S8962开发板上调试好的程序,移植到LM3S9B95上以后,以太网跟系统时钟能进中断,可CAN中断却进不了
用的9B95芯片为LM3S9B95IQC100B1DA。
        /*系统时钟设置*/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CAN0_Configure();

void
CAN0_Configure(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CAN(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CAN0);
    CANInit(CAN0_BASE);
    CANBitRateSet(CAN0_BASE, 8000000, 250000);
    CANEnable(CAN0_BASE);
    CANIntEnable(CAN0_BASE, CAN_INT_MASTER | CAN_INT_ERROR);
    CANConfigureNetwork();
    IntEnable(INT_CAN0);

}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位大侠。有人知道lm3s9b95的34脚 pa6   35脚 pa7怎么配置成can  引脚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Configure(GPIO_PA6_CAN1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7_CAN1TX);
    GPIOPinTypeCAN(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可以参考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3360SBHUBS.zip(文件大小:4K) (原文件名:simple_tx.zip)

在你另外一个提问的帖子里,已经回复过了。
见链接109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8334&bbs_page_no=1&bbs_id=3011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你的配置没配好,LM3S9XXX系列的IO端口的功能比较多,所以你必须执行硬件设置才能配置完善。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CAN(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以上这样的配置不能实现IO端口配置到CAN功能上,所以你必须加一句就OK了,如下: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HWREG(GPIO_PORTA_BASE + GPIO_O_PCTL) = GPIO_PCTL_PA6_CAN0RX | GPIO_PCTL_PA7_CAN0TX;

    GPIOPinTypeCAN(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加上那一句就ok了,如果有疑义,大家一起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