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不到类别的DLL?

楼主(2010-10-28):
用的是ACTEL FUSION的板子,在做flash ROM实验的时候,用synplify的时候就弹出creating design的对话框说:找不到类别的DLL。

提示Error: Designer failed to check design rules. View the Designer log file:"E:\Libero\Works\flashmemory\designer\impl1\designer_synth_check.log" for more details.

于是我打开这个文档,写的是

Actel Designer Software
Version: 8.6.2.10
Release: v8.6 SP1

actcf: Couldn't load InprocServer32 dll: E:\Libero\Libero_v8.6\Designer/bin/comdesign.dll
Error: Failure when executing Tcl script. [ Line 7 ]

The Execute Script command failed ( 00:01:12 )

有没有用过这款板子或软件的朋友啊,想请问下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软件版本问题么??

楼主:
我后来试了下其他的实验,原来已经通过的实验再用synplify的时候也同样出现了这个提示
本来以为是哪个什么\\Designer/bin/comdesign.dll 这个文件有问题于是从别人那里copy了这个文档覆盖,但是还是有这个错误提示

果然是软件出问题了么。。。

网友(2012-08-02):
好贴 。问题还没解决?     周立功网站也有同样的问题。  没解决,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还好我记忆力不差:之前360卫士对ACTEL编译软件Libero的几个DLL报警过,
打开360把勿删的两个 blackbox.dll 和 dbgeng.dll   恢复后软件就正常了

现在把这两个DLL传上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14-10-28):
你好,复制后软件还是提示这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请问楼上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还好我没有用36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