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固件是0.78的,遥控器是dsx7的,可以不用ppm解码板了

楼主(2010-10-28):
Empfängerwahl

Hier kann das verwendete Empfängerprotokoll ausgewählt werden.

Es stehen zur Auswahl:

    *

      Multisignal (PPM): Anschluss an PPM-Eingang der FlightCtrl, z.B. beim Empfänger ACT DSL4 top, 2.4GHz-Empfänger R6107SP
    *

      Spektrum Satellit: 2.4GHz Satellit-Empfänger an 2ter serieller Schnittstelle der FlightCtrl
    *

      Spektrum Satellit (HIRES): 2.4GHz Satellit-Empfänger mit hoher Auflösung (2048) 2ter serieller Schnittstelle der FlightCtrl (für DSX7, DSX9, DSX12)
    *

      Spektrum Satellit (LowRES): 2.4GHz Satellit-Empfänger niedriger Auflösung (512) 2ter serieller Schnittstelle der FlightCtrl (wird bei einigen Einsteckmodulen verwendet)
    *

      Jeti Satellit: 2.4GHz Jeti Satellit an PPM Eingang, JetiBox Ausgabe an 2ter serieller Schnittstelle der FlightCtrl
    *

      ACT DSL: Anschluss eines ACT DSL Signals an 2ter serieller Schnittstelle der FlightCtrl
就在mktool选一下遥控为Spektrum Satellit (HIRES)

遥控器设置 (原文件名:channels.gif)

网友:
我的控是DX7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lz什么遥控器。 我是 9x2 2.4g高频头, 接收机用卫星天线,怎么测试都不行???  lz能否告知怎么接的??

楼主:
接法看这里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en/Spektrum?highlight=%28%28----%28-*%29%28\r%29%3F\n%29%28.*%29KategorieEmpf%C3%A4nger%29

网友:
DX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
我的DX7和飞控连接成功
把接收机的小接收机  信号线连接
电源3.V供电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小接收机本身就是个PPM混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