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无线模块与51单片机连接的电路原理图,谁能给予共享呢?

楼主(2010-10-28):
偶和同学一起买了2个CC1101无线模块数天了,想实现简单的收发,但不知道与51单片机该如何连接。大家共享下啦!不胜感激!

网友(2012-09-13):
我这有个代码包,51的。    看看吧。

网友A:
无线的模块弄起来都非常的复杂,不过找别人已经做好的模块来学,上手还是很容易的,   我只用了半天就调出来了。呵呵。

网友:
我也有这模块

网友B(2013-03-06):
引用 网友A:
无线的模块弄起来都非常的复杂,不过找别人已经做好的模块来学,上手还是很容易的,   我只用了半天就调出 ...

猫哥,CC1101可以接5V的单片机吗?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猫哥,CC1101可以接5V的单片机吗?应该不可以吧?

你不会做个转接板?  1117-3.3 ,  然后所有数据线接510R限流电阻。

网友(2013-05-13):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做个转接板?  1117-3.3 ,  然后所有数据线接510R限流电阻。

猫侠,你那个CC1101的传输速率多大的 ??怎么样设置 速率参数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线的模块弄起来都非常的复杂,不过找别人已经做好的模块来学,上手还是很容易的,   我只用了半天就调出 ...

主要是外围电路部分很麻烦,热转印,洞洞板,打样都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就买个模块,调通了就用这样的外围就好了

网友:
再共享个CC1100的资料包,里面有中文技术手册和应用手册。速率手册里讲的是最大500Kbps , 这个速率跟你设置的调制解调方式,工作模式有关。具体怎样达到最快我也没去研究,你研究研究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外围电路部分很麻烦,热转印,洞洞板,打样都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就买个模块,调通了就用这样的外围就好 ...

当然是买模块了啊= =..这年头这些都是白菜中的白菜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