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用linux系统的?我想请问一下用wine访问USB设备怎么弄,我用ubuntu!!!

楼主(2010-10-28):
RT

网友:
wine没有访问usb设备功能,如果你的usb设备是linux支持不了的,如网银的U宝,那就没法子,只能用虚拟机,如vmware,virtualbox装个真的windows了。

网友:
直接使用ubuntu的资源访问设备吧

否则就是用VMWave了

楼主:
直接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有些软件ubuntu下没有,需要访问USB,所以就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