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数码管能不能直接用51单片机的P0口驱动?

楼主(2010-10-28):
4位数码管能不能直接用51单片机的P0口驱动?

网友:
找超亮的可能行

网友:
加上拉电阻

网友:
IO口驱动位选,段码通过上拉电阻驱动,缺点是不亮的段越多越耗电

网友:
P0口灌电流可以,拉电流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
加一片164当段驱动,还省端口,一举两得

网友(2012-06-30):
楼上,人家是要省成本,还加什么74LS164

网友:
我都知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