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的单通道示波器BNC座(探头座)的安装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2010-10-28):
网友 zhxzhx 一丁 提议将探头座装在侧面,夹一个夹子可以当支架,但一般都是在上面,下面两个图分别是在上面的和在侧面的,请网友投票表决

网友:
同支持放在侧面,顺手

网友:
感觉侧面合理一点

网友:
侧面好些

网友:
我也觉得侧面好,根据我的审美观和个人习惯

网友:
侧面且在右下角,与台式的相近。

网友:
各有所长, 最好PCB保留2个位置, 生产固定一个, 可以给大家以后改的余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行,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楼主:
现在确定侧面安装探头座

网友:
可以预留一个逻辑分析仪的接口吗?

网友:
无线的好

网友:
楼主找到合适的外壳了?

网友:
一般放在PCB的窄边那一侧,所以第2图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确定为侧面安装。

网友:
可以放两个头,到时候就装一个,并通过一个0欧的电阻选择,以免悬空的部分产生不必要的反射和辐射。

网友:
有些按钮可否换用编码器旋钮?

另外,PCB有2块还是1块?

网友:
由于做的小而轻,将探头座装在侧面,夹一个夹子当支架,一动探头线,就容易倒,最好放在下面,拿在手中引线正好在手心下方,跟用万用表一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