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非方形槽的技巧

楼主(2010-10-29):
等阿莫的JJ到了准备用有机板做个盒子,四壁拼装不用螺丝和粘合剂,没玩过雕刻机,请坛内高手指点一下,选用什么样的刀具来雕刻出如图形状的长槽(截面是梯形,底角大于45度),T型槽也可以考虑,以及刀路如何设计,有兴趣的也可以提提意见。

网友:
通常铣床用专用燕尾槽铣刀

不知道咱们的小机器能不能用,马力够不够。

网友:
可以刻3块,再粘合起来

网友:
看来这个盒子会比较厚实,否则的话没办法开槽

网友:
还是90度旁边上螺丝算了..

网友:
用小的铣刀加A轴可以不?

网友:
用个坡度的工作面,先做2边,在做其他的

网友:
用加工中心的那种T型刀吧

网友:
尺寸特殊就用成型铣刀吧,不过要自己特制....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支招,那种叫燕尾铣刀的我也在网上看过,个人估计可能比较贵,而且目前可能用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用了,所以想来找找有没有通用刀可以实现的方法,看来想省事就得用专用刀具了。

要求不严格,用T型刀开T形槽也可以考虑,不知道能达到什么精度,间隙好不好控制?

再请教一下,这种铣刀一般质量的零售在什么价位,不知道莫老大后期有没有这种刀具上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各位支招,那种叫燕尾铣刀的我也在网上看过,个人估计可能比较贵,而且目前可能用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用了,所以想来找找有没有通用刀可以实现的方法,看来想省事就得用专用刀具了。
要求不严格,用t型刀开t形槽也可以考虑,不知道能达到什么精度,间隙好不好控制?
再请教一下,这种铣刀一般质量的零售在什么价位,不知道莫老大后期有没有这种刀具上架

是啊,阿莫也搞一些常用的刀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