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中怎么查看某个函数的详细代码?

楼主(2010-10-29):
CCS3.3中怎么查看函数? 比如main()中引用了一个函数“xxxx()”,我想看看这个“xxxx()”的详细代码该怎么操作? 总不能一个一个文件的翻,直到找到这个函数吧

网友:
右键里有啊,转到定义

楼主:
“biansf2001 花溅泪” 你确定吗?? 有截图吗?? 我怎么找不到“go to definition”

网友:
光标指到相应函数。它会自动显示出来。然后点击就可以跳到此函数。但不知道怎么返回。

网友:
没有“go to definition”
“光标指到相应函数。它会自动显示出来。然后点击就可以跳到此函数。但不知道怎么返回。”只能找到函数声明;原函数找不到。
还是使用查找的笨办法:过滤一下文件类型等条件还是很快找到你想找的函数。
另:souceinsight软件查找很方便。不过觉得中文注释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