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问题

楼主(2010-10-29):
我用 STM32 的CAN做发送源,LM3s 做接收 CAN,波特率 100K,总线一连,LM3S 错误读计数就达 0x7f,找不到原因。
另外我用另一块 STM32 做接收 CAN,可以收到数据包。
哪位大侠支支招,谢谢!

网友:
主要就是检查硬件电路是否正确,还有对LM3s的片上CAN控制器初始化是否正确,再多看一看例程和芯片的技术参考手册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波特率问题,网上的范例不能相信,说明是 100K,可实际按公式算是 225K,同类芯片试范例能正确跑,错错得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