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我的电路板是安装《深入浅出AVR》连接的,但发现无法跟电脑通信
因为我用笔记本没有串口,所以用转USB的线,转后固定在了COM3这个口,
我用串口大师调试,波特率9600。
短接串口的RX和TX时,串口大师上能收能发,接到板上就不行了

我把但单片机TX上的跳线帽插上,单片机发送数据时可以看到LED灯闪烁
我检查传送数据时MAX202上脚的电压时(没有电平笔),MCUTX和PCRX分别在 4.8V和-8.7V附近跳动,都是逻辑 1
稍后稳定,这么说MAX202应该是正常工作的吧?
那到底问题在哪?

网友:
短接MAX202 和单片机连接的两个引脚,用串口大事发送数据,应该发什么收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接MAX202连接PC的脚,用串口大师发能行
短接连接单片机的脚,串口大师发送没反应
另外我把单片机的RX和TX短接,在接受中断设置蜂鸣器响,发送数据后也不响(其实这个短接操作有用吗?UDR0不是收发共用的寄存器吗?)

怎么我现在觉得单片机和MAX202都有问题。。。

网友:
短接连接单片机的脚,串口大师发送没反应

至少说明MAX202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块232,还是老问题,连线又没有问题,我想我还是要那把那一块拆了重新焊

网友:
周围有没有别人确认可以用的RS232电平转换模块?先拿来替换,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