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0-10-29):
本人刚入门ARM,所以难免问些弱弱的问题,望不吝赐教
我买了一块新板GT2440,
按提供的说明书用USB转串口线连接到PC的超级终端,
说明书写新板出厂时已经烧录了BOOT,那么上电后应该能在
超级终端上显示出板的BLOS信息吧?但我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现在想用BOOT下载程序烧录到板里都不行

线没问题,波特率正常(都按说明操作)

谢谢各位高手帮忙!小弟急啊,几百一块新板用不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貌似是你的USB转串口设置不对吧,你看看设备管理器的端口显示,是哪个端口

楼主:
端口设置检查过了,串口线安装驱动后是COM3,终端通信是也是选了CO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