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过零检测不到,请教-急死了

楼主(2010-10-29):
最近学习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但是过零检测一直不好用,用INT0边沿中断。不知怎么回事,请高人指点。

我写了个最简单的程序:
void main(void)
{

  while(1)
  {

    EA=1;
    IT0=1;
    EX0=1;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P2_0=0;

    }
但是灯就是不亮。

网友:
一步一步来!

先检查硬件是否有50Hz的方波信号

有了再检查软件!

楼主:
我很奇怪的是,把单片机拿了INT0口对应的1M电阻后面的点有方波,但是接单片机后就没哟。搞不明白

网友:
哦 不是我原来遇到的那种情况

网友:
什么单片机 io端口有嵌位二极管吗 这样检测会不会有危险

楼主:
看我的图,我外面接了2个二极管的。我用51单片机

网友:
io配置好了没有 是不是把io口整成输出0了 所以测不到波形

楼主:
我程序都设置了啊,设置为边沿触发中断,还需要别的设置吗

网友:
这么检测端口如何拉低啊?见不到正常

网友:
51有上拉电煮

楼主:
8楼说的我不台明白,什么如何拉低?正玄波进过大电阻限流,2个4148嵌位,出来的应该是矩形波

楼主:
上拉电阻我知道,但是我用的是外部INT0边沿触发中断,这有关系么

网友:
大如果接上单片机,上拉电阻会使端口成高电平,见不到下降沿

网友:
建义家三极管

楼主:
我先查查资料考虑下。
lsy5110,能留下qq么,有问题在跟你讨教讨教。不胜感激

楼主:
非常谢谢,我先琢磨琢磨。

网友:
AC16V啊,1M电阻,产生的电流能够抵消芯片的上拉电阻产生的电流吗?
如果能关闭内部上拉的话,试试看吧,我在220V上面也只有用270K而已

网友:
1M电阻太大了. 用在220V上还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很奇怪的是,把单片机拿了int0口对应的1m电阻后面的点有方波,但是接单片机后就没哟。搞不明白

我当时也遇到这问题,不知道现在LZ查出了原因了没呀?

网友:
A和B是正弦波电流流向图,由此可见当无IC时只B路有电流在INT0口产生方波 高电平为0.6V低电平为0V左右
当接上51单片机INT0口时,由于上拉电阻的存在此时 A路会通INT0电压 1:对地为5V由于1M存在2:对AC2为16*1.414V
B路 由于1M电阻太大AC16V无法产生足够电流抵消上拉电阻的效应 而使电压维持在稍低于5V左右

对于以上问提1:把电阻1M接在VCC和ACC1之间(在可控硅之后)会在A路产生0V此时INT0输出电流=16*1.414V/(1M+上拉电阻)+5V/上拉电阻
B路同上
2:接上光偶

楼主:
我在说一些:不接89S51 测量 INTO点和GND点的波形 是方波,高电平5.6V 低电平-0.6V左右,接上之后就是在5V上叠加的很小的一个正玄波,现在我吧1M电阻换成20K的电阻后,能出现“类似方波”,之所以说是类似,是我用示波器方大后看的话它有些拐角,也是高5.6V低-0.6左右,跟前面基本相同。请大侠们继续给予高度关注。有兴趣的话大家都分析分析。

楼主:
先说下不接单片机的情况:1、假设4148的导通电压为0.6V。2、测量点为INTO点和GND的电压
首先、直流通路来讲 AC源内阻很小,这里看作为0,直流电压经AC电源到INTO点,对GND的直流电压为5V,同时INTO点要叠加AC信号,当5V+AC16V 大于Vcc+0.6时,INTO点嵌位在Vcc+0.6=5.6,当5V+AC16V 小于-0.6V时,嵌位在-0.6V,所以不接单片机是个方波。如图

楼主:
艾!看客,一群看客。没有高手!

网友:
电阻太大了,10K左右就行,要想效果好,加一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
楼主的图绝对不是用于16v的。是用在220v的,
应该是要用低电平触发的,因为220v对于INTO来说,一个周期有两个过零点,其余的好像都是高电平,所以,建议用三极管整形,当过零点是拉低INTO,我现在的项目就是这样的,还没最终确定下来,用电脑虚拟示波器看可以看到调相波,但是声卡有电容,波形不正,手上没有示波器,苦啊。目前能实现调速/调光。

楼主(2010-12-01):
加三极管怎么个加法,楼上给个图指点下

网友:
不加上拉电阻的波形都能理解, 加了10k上拉店阻后, 谁能实测个波行看看

楼主:
如果直接把9014的C接到中断口,烧了我2个单片机郁闷啊,。现在我改成这丫了,外接上啦电阻了。成功了。但是为什么烧的单片机还是迷糊。
成功接法如下:
大伙指点指点啊

网友:
楼主犀利,我证想搵个三极管过零检测电路,但是原理我还是不是好明白。
想问下你30楼的电路(注意,是30楼):

1. AC16V换成AC5V,其它元件参数不变,可以吗?
2. 电源还是AC16V,但电路中的10K电阻换成1K可以吗?其它元件参数不变。
3. 电源还是AC16V,不要10K电阻,直接将AC16伏不经电阻连到9014基极去,其它元件不变,可以吗?

知道的高手都回答下啊,麻烦

网友:
好似10K只是起到9014的限流作用,只要保证 i=U/R 中的 i 不要超过9014的极限电压就OK?

楼主:
9014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2011-02-07):
单片机中断检测口并不需要那么陡峭的方波,不加三极管整形也可以,楼主在23楼的分析是正确的,如果要加三极管,可以用下面的图(海尔洗衣机上用的)

网友B(2011-04-21):
IT0=1;//厄,这个好像是允许定时器0的,貌似跟INT没什么关系
应该是ET0=1吧...

网友:
mark 收藏了!很说明问题……

网友(2011-05-30):
回复 网友C:
单片机中断检测口并不需要那么陡峭的方波,不加三极管整形也可以,楼主在23楼的分析是正确的,如果要加三极管,可以用下面的图(海尔洗衣机上用的)

引用图片

能不能再详细一些,ZERO_CHK的电压是什么范围,ZTS还连有哪些有关联的电路呢。谢谢!

网友(2011-07-22):
楼主是要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来控制灯亮吗?

网友C(2011-10-16):
回复 网友D:

输入AC220V(有一根线需要和单片机共5V),ZTS接单片机I/0

网友:
用PC817来隔离吧,安全又易检测出来

网友(2012-02-14):
过零检测.

网友E(2012-07-3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是单片机的电源的地线跟交流220v的一条线共用。还是单片机的电源的5v跟交流220v的一条线共用。???

网友(2012-09-25):
引用 网友E:
你是单片机的电源的地线跟交流220v的一条线共用。还是单片机的电源的5v跟交流220v的一条线共用。??? ...

这个区别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0=1;//厄,这个好像是允许定时器0的,貌似跟INT没什么关系
应该是ET0=1吧...

ET0=1是开启定时器0中断,IT0 = 1是下降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