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80X PWM开始停止问题?

楼主(2010-10-29):
小弟使用2809的PWM,其中两路要定时开启停止动作,两外两路是一直保持输出而不能停止,现在我用PCLKCR0.bit.TBCLKSYNC位来开启停止两路PWM,但是发现所有的PWM都停止了,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对每路PWM的单独开停动作?谢谢了!!!

网友:
你的想法好怪哦
PCLKCR0.bit.TBCLKSY是对所有的epwm模块都起作用萨。
如果需要关的话,只需要封pwm脉冲脉冲就行了,时钟不用停。

楼主:
终于有人回话了,如何封PWM脉冲,通过设置比较寄存器,不触发事件或者触发事件时置低平?如果这样的话估计也不合适!

网友:
为什么不合适呢?我觉得相当合适
        EPwm1Regs.AQCSFRC.all = 0x05;//PWM1A,PWM1B force low
        EPwm2Regs.AQCSFRC.all = 0x05; ;//PWM2A,PWM2B force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