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1调大发射功率死机问题

楼主(2010-10-29):
我现在使用Si4431,工作在直接模式,当设定发射功率较小时,运行正常,但将发射功率调到最大,发射完数据后,就很容易死机,将工作模式转为预备模式(07H寄存器设为01H)或待机模式(07H设为0),无法停止发射,但调低发射功率,通过上述的方法就可以停止发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问题,谢谢!

网友:
发射功率调到最大,发射完数据后,就很容易死机:原因有2:
1.功率调到最大时耗电大,供应电压是否下降到臨界值或附近波動,干扰到寄存器內容。
2.电波自废武功,強电波串入数码线路。需要RC溘波以及PCB大面積鋪地。(串入之'串'为錯別字)

网友:
LZ,不知道你们做多大功率的,外部加PA了吗?SI4431布局布线很关键,不然是很容易死机的。至于如何布局布线,这个不太好说,四层板很好处理,两层板比较困难,多实验调整几次就好了。另外,如果使用直接模式,可以做死机检测,Si4431死机的时候,其数据时钟脚是没有信号输出的,检测到无信号后,复位SI44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调到最大发射功率时,有测过电源电压,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波动,工作电压3V,发射时只是电压微微下降了不到0.1V。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们已经调到30mW(发射功率设为最大时),外部没有加PA,发射功率寄存器0x6D设为0X0B(约2mW)时,发射数据很正常,发射完数据后设置进入待机模式不会出问题,但将发射功率调至最大,发射完数据后设置进入待机模式时不起作用,退不出发射,我在程序中也有检测死机问题,我是通过读取4431的频点,看是否为我设置的频率值,当发射功率调至最大时,发完数据,我读取0X75寄存器的值,读出的值是错的,我测试发出的信号频点仍是在我所设置的频点上。因为我发完数据后,要及时检测回传的数据,系统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如果太容易死机,会影响系统效果,而且在4431死机后,我尝试软复位,有时能成功,有时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们已经调到30mw(发射功率设为最大时),外部没有加pa,发射功率寄存器0x6d设为0x0b(约2mw)时,发射数据很正常,发射完数据后设置进入待机模式不会出问题,但将发射功率调至最大,发射完数据后设置进入待机模式时不起作用,退不出发射,我在程序中也有检测死机问题,我是通过读取4431的频点,看是否为我设置的频率值,当发射功率调至最大时,发完数据,我读取0x75寄存器的值,读出的值是错的,我测试发出的信号频点仍是在我所设置的频点上。因为我发完数据后,要及时检测回传的数据,系统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如果太容易死机,会影响系统效果,而且在4431死机后,我尝试软复位,有时能成功,有时不行。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遇到过,与布局走线有关系。四层板上没有遇到过问题,2层板上容易出现。布局走线具体要注意些什么,个人也说不太清楚,最好重布线,多做一些尝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做的是两层板,现在准备偿试控制4431的电源,发射完数据后硬复位,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了。四层板成本高了点,还是不打算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做的是两层板,现在准备偿试控制4431的电源,发射完数据后硬复位,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了。四层板成本高了点,还是不打算做。
   没用的,治标不治本,效果不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shutdown模式,效果好多了,现在挺正常的。

网友(2011-04-22):
回复 楼主:

Shut Down 如何能解决死机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射 末端加电容到地,或者降低发射功率寄存器值,或者使用不匹配的天线,都能解决死机问题,但本质上都是降低发射功率,影响通信距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起 ,大家继续讨论 讨论 本问题 啊~~

网友(2011-06-11):
呵呵,这个得顶。
大家继续。。

网友(2011-10-13):
我用的通信及就有这一问题,供应商还在忙碌中,悲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