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如何调用rom?

楼主(2010-10-29):
小弟试着在用 rom ip核也进行了一些设置 在 图1 设置中基本都是next 然后配置好rom 可是看了一下生成的时序图 发现怎么只有时钟和数据 没有地址
并且输出的值时钟是一个值 如图2

请教各位 如何使用rom ip核及如何配置?   图3为《深入浅出玩转FPGA》视频中使用Rom后生成的时序图显示。

图1 (原文件名:11.jpg)

图2 (原文件名:rom_port_wave0.jpg)

图3 (原文件名:vga_rom_wave0.jpg)

网友:
有没有加初始化文件?就是一个mif或者HEX后缀的文件。

网友(2011-03-22):
如何生成MIF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27182&bbs_id=1029

网友:
用过,很简单,ROM只有输出,而且你的图片上面也有了输入地址和CLK,还有输出的数据。自己建立一个初始化文件来上电对ROM内部值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