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啊,nrf24L01竟然藏着RRSI

楼主(2010-10-29):
MSP430 and nRF24L01 bas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Design with Adaptive Power Control.pdfourdev_593849BCYAP7.pdf(文件大小:407K) (原文件名:P1140841393_Adaptive Power Control.pdf)

小弟难以淡定了,最近在研究nrf24L01组网,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里面提到"The nRF24L01 uses a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which outputs an analogue signal which is proportional to the input signal level on the RFI/O.This output current is converted into a voltage by a 50 ohm resistor which is in turn is read by the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ADC) channel 0 of the microcontroller."  大意是说nrf有一个模拟输出,将这个模拟输出连到一个电阻上,然后将电阻两端的电压AD转换成数字,而这个数字有指示接收到的信号的强度的作用!

兴奋之余,看了n久手册也没发现那个模拟输出。

网友:
确实有个电阻

网友:
貌似有个数字强度来着

网友:
幾乎含接收的芯片都有RSSI引腳,RSSI本身就是应有的模拟放大回路,只不过順便引腳出來而已。

楼主:
回复 楼主:

能告诉我具体是从那个引脚引出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大侠赐教,说实话我其实很怀疑那篇论文的真实性。因为那个管教找不到啊,连datasheet里面都没有提到的

楼主:
等待牛人为我们拨开云雾

网友:
16号脚 IRE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册上写的是,IREF:参考电流输入,难道它还有模拟输出的功能?

网友:
一个一个试

网友:
组网?采用什么协议?是不是有替代zegbee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上真有那么说的,不过现在的话一些厉害人公司协议都是自己写的,然后网上基本看不到开源的。或许可以借鉴一下zigbee的吧

网友:
这篇文章并不是指24L01具有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功能,所以楼主被误导了.它是说配合单片机以后,可以采用某种逻辑,以达到既确保无线节点的可靠通信,又最大限度的省电的目的.假定文章的作者所说的那样,24L01的某个引脚具有输出模拟量的功能,而且这个模拟量是与接收到的信号强度有关,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个模拟量输出持续多长时间?MSP430单片机的高速SAR型AD工作多长时间?如果时间长了,谈什么省电?MSP430单片机的高速SAR型AD使用多少频率的CLOCK作为采样保持,及转换用?

所以我认为:这篇文章不可信!!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一直在那里AD转换本身就是很费电的事情,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这篇文章可信度确实有问题,尽管里面他都有实物图了。

网友:
没有RSSI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tage 那篇论文说是有个模拟输出可以AD转换为RSSI。你的意思是它就没有这个模拟输出?

网友:
对,没有模拟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可以下个结论,那篇论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