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 ARM11(S3C6410 + 7寸TFT(800x480,24bpp)) 之 LCD显示测试

楼主(2010-10-29):
本人使用S3C2450已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前几天板子被意外损坏,只好"被迫"转移到ARM11平台,经过两天的努力,完成了系统BSP移植.也正好验证了下应用程序与硬件平台的无关性,原本运行在S3C2450平台上的应用程序,无需重新编译,便可直接在S3C6410上运行.

楼主:
S3C6410 LCD初始化程序:

static        int        lcd_init(void)
{

#if 1

// s3c6410 AT070TN 7.0"    (800x480)
#define VBPD                    (23)
#define VFPD                    (23)
#define VSPW                    (23)

#define HBPD                    (46)
#define HFPD                    (46)
#define HSPW                    (46)

#define FRAME_RATE        30

#define LCD_XSIZE_TFT     (LCD_XSIZE)
#define LCD_YSIZE_TFT     (LCD_YSIZE)
#define LCD_SCR_XSIZE     (LCD_XSIZE)           // virtual screen
#define LCD_SCR_YSIZE     (LCD_YSIZE)
#define LCD_SCR_XSIZE_TFT (LCD_XSIZE)           // virtual screen
#define LCD_SCR_YSIZE_TFT (LCD_YSIZE)

//* VIDCON0

#define        VIDOUT                (0)
#define        L1_DATA16        (4)
#define        L0_DATA16        (4)
#define        PNRMODE                (0)
#define        CLKVALUP        (1)
#define        CLKVAL_F        (6)
#define        CLKDIR                (1)
#define        CLKSEL_F        (0)

//* VIDCON1
#define VCLK_INVERTED                        (0)
#define HSYNC_INVERTED                        (0)
#define VSYNC_INVERTED                        (0)
#define VDEN_INVERTED                        (0)

//* WINCON1to4
#if(LCD_BPP==16)
#define BITSWP                (0)        //shift on basis of half-word swap
#define BYTSWP                (0)        //shift on basis of half-word swap
#define HAWSWP                (1)        //shift on basis of half-word swap
#endif

#if(LCD_BPP==24)
#define BITSWP                (0)        //shift on basis of half-word swap
#define BYTSWP                (0)        //shift on basis of half-word swap
#define HAWSWP                (0)        //shift on basis of half-word swap
#endif

#define WINCONx_4WORD_BURST                        (2)
#define WINCONx_8WORD_BURST                        (1)
#define WINCONx_16WORD_BURST                (0)
#define WINCONx_PLANE_BLENDING                (0)
#define WINCONx_PIXEL_BLENDING                (1)
#define WINCONx_1BPP_PALLET                        (0)
#define WINCONx_2BPP_PALLET                        (1)
#define WINCONx_4BPP_PALLET                        (2)
#define WINCONx_8BPP_PALLET                        (3)
#define WINCONx_8BPP_NO_PALLET                (4)
#define WINCONx_16BPP_565                        (5)
#define WINCONx_16BPP_A555                        (6)
#define WINCONx_16BPP_1555                        (7)
#define WINCONx_18BPP_666                        (8)
#define WINCONx_18BPP_A665                        (9)
#define WINCONx_19BPP_A666                        (10)
#define WINCONx_24BPP_888                        (11)
#define WINCONx_24BPP_A887                        (12)
#define WINCONx_25BPP_A888                        (13)
#define WINCONx_ALPHA_MODE_0                (0)
#define WINCONx_ALPHA_MODE_1                (1)

#define    LCD_HOZVAL_TFT          (LCD_XSIZE_TFT-1)
#define    LCD_LINEVAL_TFT         (LCD_YSIZE_TFT-1)

        int x,y,m,n;
        U8 pagewidth_in_byte=0,offsize_in_byte=0;
        U8 clkval=0;
        U16 hsync_cnt,vclk_cnt;
        U16 lcd_horizon_value,lcd_line_value;
        U8 lcd_vbpd,lcd_vfpd,lcd_vspw,lcd_hbpd,lcd_hfpd,lcd_hspw;
        U8 lcd_frame_rate;
        int i;

        //// LCD Port
        rGPICON   = 0xAAAAAAAA;
        rGPIPUD   = 0xAAAAAAAA;

        rGPJCON   = 0xAAAAAAAA;
        rGPJPUD   = 0xAAAAAAAA;
        lcd_horizon_value = LCD_XSIZE;
        lcd_line_value = LCD_YSIZE;
        lcd_vbpd = VBPD;
        lcd_vfpd = VFPD;
        lcd_vspw = VSPW;
        lcd_hbpd = HBPD;
        lcd_hfpd = HFPD;
        lcd_hspw = HSPW;
        lcd_frame_rate = FRAME_RATE;

        pagewidth_in_byte = lcd_horizon_value/8*16;
        offsize_in_byte = 0;

        hsync_cnt         = (lcd_vbpd+lcd_vfpd+lcd_vspw+lcd_line_value);
        vclk_cnt          = (lcd_hbpd+lcd_hfpd+lcd_hspw+lcd_horizon_value);
        clkval = (U8)(((float)CPU_GetHclkHZ()/(float)(hsync_cnt*vclk_cnt*lcd_frame_rate*2))+0.5)-1;

        rVIDCON0 &= ~(3<<0); // ENVID Off using Per Frame method
        rWINCON0 &= ~(1<<0);

        rVIDCON0 = (VIDOUT<<26)|(L1_DATA16<<23)|(L0_DATA16<<20)|(PNRMODE<<17)|(CLKVALUP<<16)|(clkval<<6)|(CLKDIR<<4)|(CLKSEL_F<<2)|(0<<0);

        rVIDCON1 = (VCLK_INVERTED<<7)|(HSYNC_INVERTED<<6)|(VSYNC_INVERTED<<5)|(VDEN_INVERTED<<4);

        rVIDTCON0 = ((lcd_vbpd-1)<<16)|((lcd_vfpd-1)<<8)|(lcd_vspw-1);
        rVIDTCON1 = ((lcd_hbpd-1)<<16)|((lcd_hfpd-1)<<8)|(lcd_hspw-1);
        rVIDTCON2 = ((lcd_line_value-1)<<11)|(lcd_horizon_value-1);

        #if(LCD_BPP==16)
        rWINCON0 = (BITSWP<<18)|(BYTSWP<<17)|(HAWSWP<<16)|(WINCONx_8WORD_BURST<<9)|(WINCONx_16BPP_565<<2); // 16word burst, 16bpp,
        #endif

        #if(LCD_BPP==24)
        rWINCON0 = (BITSWP<<18)|(BYTSWP<<17)|(HAWSWP<<16)|(WINCONx_8WORD_BURST<<9)|(WINCONx_24BPP_888<<2); // 16word burst, 24bpp,
        #endif

        rVIDOSD0A = (0<<11)|(0);
        rVIDOSD0B = (lcd_horizon_value-1)<<11|(lcd_line_value-1);

        rVIDW00ADD0B0 = (U32)LCD_Buffer;
        rVIDW00ADD1B0 = (U32)LCD_Buffer + LCD_BUF_SIZE;

        rVIDW00ADD2 = (offsize_in_byte<<13)|(LCD_XSIZE*sizeof(LCD_COLOR));

        rVIDCON0 |= (3<<0);
        rWINCON0 |= (1<<0);

        DebugPrintf("LCDInit End(%dx%d,%dbpp)\n",LCD_XSIZE,LCD_YSIZE,LCD_BPP);

#endif

}

楼主:
显示性能测试软件工程源码:

BitBlt -> 基本块传输速度测试ourdev_593860X8GOS1.rar(文件大小:77K) (原文件名:BitBlt_Test.rar)
StretchBlt -> 任意尺寸拉伸,缩放速度测试ourdev_593861N0TRZT.rar(文件大小:79K) (原文件名:StretchBlt_Test.rar)
RotateBlt -> 任意角度旋转速度测试ourdev_593862G0QXR5.rar(文件大小:78K) (原文件名:RotateBlt_Test.rar)

楼主:
程序运行效果和显示性能测试:

网友: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好牛!

楼主:
暂时还没有做NandFlash驱动,系统内核固化在NorFlash中(AM29V160),应用程序是放在SD卡中加载运行(基于FAT文件系统).

楼主:
系统内核执行文件(NorFlash版):
可烧录到S3C6410的NorFlash 0地址运行,或下载到RAM 0x50000000处直接运行

网友:
又见牛人~~~

liuwei 出的都是精品~~~~

网友:
这是自己写的GUI还是使用操作系统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自己写的gui还是使用操作系统的啊?

自己写的GUI + 多进程OS +  FS

网友:
请教一下高手,s3c6410的lcd控制器能否在可以只刷新指定的区域像素? 而不整屏的刷新lcd.
我现在使用的atmel公司的arm9,发现不能刷新指定区域像素,只能一屏一屏的像素刷新。

楼主:
可以用軟件實現

网友:
请问软件是怎么实现?

楼主:
你是指软件层还是指硬件层的指定区域刷新.

楼主: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指的是硬件层指定区域的刷新

楼主:
不行,如果不定期刷新,液晶是无法正常显示的:液晶需要作周期性电压极性反转,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好的,谢谢你啊!
如果用软件实现是不是可以用双缓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啊!
如果用软件实现是不是可以用双缓存?

可以,S3C2416/2450/6410可以支持硬件缓冲区切换,效率比软件模拟高出很多.

网友:
lz牛人,佩服

网友:
牛人啊,好久没有看到了!出来就是一个好东西!牛!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 S3C6410的浮点运算性能:  ~~ 太强了 ~~

网友:
呵呵,A8更加是一个飞跃。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a8更加是一个飞跃。呵呵。

A8是下一个目标

网友(2010-12-20):
楼主对A8是否有兴趣?我们的A8核心板出来后可以送给您一块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用哪家的A8?

网友:
太帅了,严重顶

网友:
高手做的东西就是牛!

网友:
LZ的屏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2011-01-19):
友坚恒天的板子。。。mark

楼主:
回复 网友E:
lz的屏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你想买屏?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lz的屏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你想买屏?

您的这个屏怎么卖的?可以支持mini6410的板吗?谢谢

网友:
lz的屏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能否上屏的资料?

网友(2011-03-31):
楼主的贴子,一定要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用的windows mobile 吧,是什麽版本呢
老实说windows mobile 开发产品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d版 呵呵)

不是windows,自己开发的 多进程GUI操作系统

网友:
好东东,记号一下.

网友:
请教一下高手,在lcd上显示一幅静态的图片的原理是什么?
谢谢啦

楼主(2011-06-08):
回复 网友H:
请教一下高手,在lcd上显示一幅静态的图片的原理是什么?
谢谢啦

和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的原理差不多;不过有一个明显不同点是:LCD需要周期性的反转驱动电压极性,这部分由LCD驱动器硬件完成,无需软件干预.

网友:
屏好,楼主做的效果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对a8是否有兴趣?我们的a8核心板出来后可以送给您一块测试.

回复 网友D:
ti am3517

没问题,我可以帮你们把整个操作系统移植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强
楼主用的windows mobile 吧,是什麽版本呢
老实说windows mobile 开发产品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d版 呵呵)
不是windows,自己开发的 多进程gui操作系统

楼主可否帮忙代为开发HMI呢,我的邮箱:lrzxc@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强
楼主用的windows mobile 吧,是什麽版本呢
老实说windows mobile 开发产品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d版 呵呵)
不是windows,自己开发的 多进程gui操作系统
楼主可否帮忙代为开发hmi呢,我的邮箱:lrzxc@163.com

可以的,可以先把你的<项目要求>发给我: liuweiele@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强
楼主用的windows mobile 吧,是什麽版本呢
老实说windows mobile 开发产品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d版 呵呵)
不是windows,自己开发的 多进程gui操作系统
楼主可否帮忙代为开发hmi呢,我的邮箱:lrzxc@163.com
------------------------------------------------......

回复得好快啊。我整理下发给您。

网友(2011-07-29):
好犀利啊  我ARM7都还没玩通

网友(2011-10-10):
不得不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啊!
如果用软件实现是不是可以用双缓存?
可以,s3c2416/2450/6410可以支持硬件缓冲区切换,效率比软件模拟高出很多.

网友:
能不能发点相关的教程,最近也在搞LCD,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define VBPD      (23)
#define VFPD     (23)
#define VSPW     (23)

#define HBPD     (46)
#define HFPD     (46)
#define HSPW     (46)

#define FRAME_RATE 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问一下,这些值如何确定,有没有公式可用呢?
如果是4.3寸屏,如何从资料中找到?

INNOLUX 4.3inch TFT资料ourdev_691913AM5024.pdf(文件大小:348K) (原文件名:AT043TN24-4.3inch.pdf)

网友(2011-12-19):
楼主个个都是精品!

网友:
牛人顶一把,回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