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塑料盒开口时,塑料融化了,粘在刀上,结果把铣刀弄断了,应给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30):
我的铣刀是1.2mm的,每次下刀量应该用多少mm,进给量用多少mm/min?清楚的兄弟请给个建议。

网友:
转速太高了,调低一些试试吧。

网友:
跟铣刀的选择也有关系

网友:
摩擦的热量能把塑料融化,你的刀也够顿的了。快刀是很难的。立刻就切下去了,拿来的摩擦?

网友:
找个气泵接条管子吹刀尖降温及吹屑。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上面倒点水,就可以了,不过可能对刀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铣刀是1.2mm的,每次下刀量应该用多少mm,进给量用多少mm/min?清楚的兄弟请给个建议。

你的是如何开口的  你是开口 (洗边) 还是~~~开很深的槽 (钻洞)

洗边因当不会    开槽的话 刀刃进入洞内~~~排不出屑来~~基本断定

网友:
加点“牛奶”吧,冷却用的,白色的。

网友:
用激光吧

网友:
泡在煤油中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