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微量电阻”,有图无真相,请问是何用途?这个东西据说通信领域用量很大,不知用

楼主(2010-10-30):
如图;中间扁丝是蒙乃尔 两端圆丝是镀镍铜丝,不知为何物,不知何用途,问问万能的坛的朋友们,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
不会上图吗?点击帖子下面的“上传文件”上传后,把链接复制到帖子最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上图吗?点击帖子下面的“上传文件”上传后,把链接复制到帖子最后。

网友:
会不会是功率电阻,阻值很小,检流用。

网友:
楼主,最起码要从袋子拿出来拍清晰啊。

网友:
跟我们整形后的锰铜丝采样电阻长得很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最起码要从袋子拿出来拍清晰啊。

不好意思,朋友发来的照片就是这样,他问我这是啥东东,我不知道,发上来请教大家

网友:
什么微量电阻,,,就是锰铜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微量电阻,,,就是锰铜丝,,

中间扁丝是蒙乃尔 两端圆丝是镀镍铜丝,这是做啥用的?

网友:
这个东西也就几十毫欧,采样电阻

网友:
单面板当导线用。哈哈

网友:
估计是采样电阻(康铜或者锰铜,锰铜发黄色,康铜发银色),阻值一般在5mΩ。

楼主:
请问大家:这个东西据说通信领域用量很大,不知用在何种设备上?是否有量产市场?

网友:
在变频器里有

网友:
我们1200A检流 用电阻丝…………

网友:
康铜丝,凡是大电流测量的场合,全是这个东西。
做的大的就叫分流器。
万用表里面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