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prog怎么烧写3.3V供电芯片?

楼主(2010-10-30):
求助:我的psoc芯片用的是3.3V供电,板子还有其他应用3.3V供电芯片,所以不能用5V烧写芯片。请问miniprog1或3怎么才能烧写我的psoc芯片!!!我了解miniprog1或3只能5V烧写。我用的芯片比较低端,只能用烧写器供电模式烧写! 谢谢!

网友:
那你就用 miniprog3 来烧写,3.3V供电咯

网友:
如没有miniprog3, 就用miniprog1 ,5v供电,但是 需要加外围电路,分压 得到3.3v在烧录

加QQ 群:85015308

楼主:
多谢flybuick。我试试分压的方法。不过还是买个3方便!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niprog3可以3.3V烧写么? 可以的话就太好了!看手册也没说清!

网友:
可以烧写 回复【4楼】gujianyu
回复 网友A:
miniprog3可以3.3v烧写么? 可以的话就太好了!看手册也没说清!

可以烧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