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CLONEIII,下载时,can't scan JTAG chain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

楼主(2010-10-30):
最近做了一块ep3c10e144c7的FPGA开发板,下载的过程中老是出现can't scan JTAG chain的问题,无法下载,应该是配置的问题,但是改了好几次还是不对,希望高手帮忙解答~~~!!!谢谢啦!!
下面是JTAG,AS的配置电路图

网友(2011-06-23):
can't scan JTAG chain

加电时测量TDI是否拉低

CONF_DONE 是否一直为低。

网友:
JTAG部分原理原理图没有问题,看看是否存在其他问题,比方说焊接,以及USB BLASTER 是否有问题等,对了考察下你USB BLASTER缓冲器接口部分电源是否取自目标板的电源,如果是就要确定下是否支持2。5V了。

网友:
TCK下拉电阻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