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eus仿真里面EPROM(EEPROM)是灰色的,请问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0-10-30):
我的proteus仿真里面EPROM(EEPROM)是灰色的,如下图所示,请问该怎么设置呢,我想要修改eepROM中的值,然后通过串口发送给PC

网友:
你不能在运行的时候看,要选择单步运行才能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不能在运行的时候看,要选择单步运行才能看到

明白,试了一下,可见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不能在运行的时候看,要选择单步运行才能看到

还有个问题,我想修改eepROM中的数值,可以实现吗?不想在我单片机里面的程序修改,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修改eepROM中的数值,可以实现吗?

可以实现。
在 Proteus 同 MPLIB IDE 联调(Proteus VSM MPLAB Driver)时,在 MPLIB IDE 的 View - EEPROM 窗口中可以随意修改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