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废物利用

楼主(2010-10-30):
最近整了2块60G的没用的硬盘回来,好像是日立的,拆开来一看,这盘面还不错,能当镜子用,哈,不说废话了,我想问一下是那硬盘的电机能否直接重新利用?那好像转速很高的啊!另外,这2硬盘除了电机还能有别的用途没

网友:
同问。。。。。。。。
MS那个电机是无刷电机,很难驱动的。。。。

网友:
功率很小,没利用价值

网友:
那个好像是三相无刷电机

网友:
我用来磨刀,钻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硬盘上面是有无刷电机控制器的,就是不清楚硬盘内部的详细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好像的确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可以啊,我找到一个链接,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实现的?
http://hi.baidu.com/gaopan/blog/item/772c2a34aac5183b5bb5f501.html

网友:
就是贴张砂纸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功率很小,没利用价值

你有没试过?

我装起后,磨过 手_枪钻用的 5MM钻头,8的也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功率很小,没利用价值
你有没试过?
我装起后,磨过 手_枪钻用的 5mm钻头,8的也磨过。

我拆了硬盘,直接上电,手一捏就停了

网友:
我前几天用硬盘做一个吸尘器,注意,我用200m的硬盘,功率超强

网友:
刚拆的时候亮,很快几天就黑掉。。。

网友:
力量小,控制复杂。没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做的啊

网友:
拆下盘片,加个挂钩,送给MM做耳环,送给牛做鼻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哥您老真有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F:
拆下盘片,加个挂钩,送给mm做耳环,送给牛做鼻环

看过阿莫"采访"废件村那个贴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