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T写的TCP客户端,是否也必须用QT来写服务器端???

楼主(2010-10-30):
我看到用QT写的TCP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中有下面几句,那是否用QT写的TCP客户端,是否也必须用QT来写服务器端???
客户端:
    QDataStream in(tcpSocket);
    in.setVersion(QDataStream::Qt_4_6);
    //设置数据流版本,这里要和服务器端相同

服务器端:
    QDataStream out(&block,QIODevice::WriteOnly);
    //使用数据流写入数据
    out.setVersion(QDataStream::Qt_4_6);
    //设置数据流的版本,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使用的版本要相同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
遵循同一标准,用什么写都可以

网友:
当然不需要,与服务器的联系是通过tcp/ip协议的,只要遵循应用层协议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qt写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