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买个无线路由器,哪种的好,用过的推荐下,最好不要经常掉线

楼主(2010-10-30):
如题

网友:
我都是用水星的  性价比很高

网友:
买个d-Link的DIR600,140左右,可以刷DD-WRT,要稳定好用买二手V2版的WRT54G,不过难找了

网友:
推荐 h618b 支持3g wan 接入 可以刷第三方固件 diy可玩性大

网友:
DLINK 或 LINKSYS ,其他的牌子还是算了。现在都偷工减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思科linksys。网上有很多

网友:
买个腾达的。两个月坏了

网友:
tp-link开了一年多都没问题

网友:
一台NETGEAR上个月老掉线,后来外壳拆了到现在还没掉过线,看那裸板,LED一闪一闪的特性感

网友:
netgear的很垃圾,我的wnr2000,400多块,自己一个人用都疯狂掉线。刚买来几个月好好的,现在半年了就有问题了,客服说把频道改下,还是掉线。

网友:
我买的V2版的WRT54G

LINKSYS的产品果然很牛掰~~~超稳定~~~

没事还可以升级下固件玩玩~~呵呵~~~

网友:
TP-LINK很好用

网友:
我用TP-LINK,很稳定,有台电脑24小时×365天连在上面,一年估计掉线不超过3次(从IP地址变动看出的)。

网友:
买了个WGR614V6叫人刷好Tomato了,听说这个是开源的但找不到源码,另外就算找到了源码想换个指示灯的位置也不知道怎么改也不知道用什么怎么编译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气不好吧  我去年十一买的 一直没关过机 还好好的,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TP-link的,还不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用水星的  性价比很高

水星的很差劲,会死机掉线的。建议买D-LINK,花不到200买的,开机一个多月都不会掉线不会变慢,而且带限速管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netgear的很垃圾,我的wnr2000,400多块,自己一个人用都疯狂掉线。刚买来几个月好好的,现在半年了就有问题了,客服说把频道改下,还是掉线。

同意,netgear垃圾。

网友:
这类东东,散热很关键

网友:
http://www.smallnetbuilder.com/component/option,com_chart/Itemid,189
查一下上面无线ap性能排行榜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买了个wgr614v6叫人刷好tomato了,听说这个是开源的但找不到源码,另外就算找到了源码想换个指示灯的位置也不知道怎么改也不知道用什么怎么编译出来的

tomato代码官网找找:http://www.polarcloud.com/tomato,看source

tomato有个双网合并的功能,可以把两条不同的宽带合并,增加带宽,http://www.dualwan.cn/

回复 网友E:
我买的v2版的wrt54g
linksys的产品果然很牛掰~~~超稳定~~~
没事还可以升级下固件玩玩~~呵呵~~~

V2版的wrt54g不错,有JTAG口,有串口,不过要自己装座子,JTAG可以清nvram,cfe,清固件,当然也可以写入,永远不会变砖,刷了其他固件以后要写回原厂固件只能用TFTP了

刷tomato无法登陆路由界面以后一个通宵所得,呵呵,自己刷tomato记住一定要恢复出厂设置,不然进不去

网友:
金浪的WR720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