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自组网问题

楼主(2010-10-30):
NRF24L01基于ANT协议,ANT协议被设计成为低功耗,高效率的协议,支持WSN而由于WSN[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this is ant 看看]。

但是在实践中,没发现NRF24L01在组网上面有什么优势。硬件上除了载波多路侦听碰撞检测和跳频就没什么了,难道要纯靠软件来实现?
MS现在有很多论文都提到NRF24L01支持组网,但是很多人在实践中都说难实现。难道它可以直接子组网?哈哈,大家都来说说吧~

网友:
那Zigbee 岂不是卖不出去啦?

网友:
组网的概念很模糊,什么样的网络拓扑,多大的通讯速率,容差率如何,环境影响大不大,都会对组网方案产生直接影响,nRF24L01只是一个RF收发器,如何应用需基带协议支持.
我们实际开发的大于40个节点的组网在20m直径的室内环境工作很好,这中间的协议相当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nrf24L01的使用文档提供的函数只能让他成为的收发器,也就是点对点通信是吗?那你所说的基带协议是指在nRF24L01的32B数据段上面设置地址,标志位什么的吗,可以指导我看些资料吗?谢谢~

楼主:
如果要实现自组网的话,首先一点,nRF24L01如何判断与其他节点通信的信号强度,是要看那个显示丢包的寄存器吗?
前些日子发了一帖是关于nRF24L01的RSSI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57458&bbs_id=3050
但是问题是那个所谓的模拟输出根本找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我愚钝。
Momo,您给指点指点?

网友:
指点不敢当,共同学习。
基带协议是指你的网络通讯层的协议,这个协议需要你自己完成,24L01只是帮你简化RF收发的过程,当然你可以利用他的一些特性来简化你的通讯层协议。

nRF24L01P系列本身没有RSSI监测,自有CD载波监测,不过你可以通过丢包寄存器来估算通讯环境,Nordic网站上有有关的应用笔记,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终于对这个问题有了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组网的概念很模糊,什么样的网络拓扑,多大的通讯速率,容差率如何,环境影响大不大,都会对组网方案产生直接影响,nrf24l01只是一个rf收发器,如何应用需基带协议支持.
我们实际开发的大于40个节点的组网在20m直径的室内环境工作很好,这中间的协议相当重要.

能做到256个节点么?

网友:
2.4G适合短距离通讯,如果是大家都在同一环境下,256个当然可以,但是是不是太拥挤了?
还是一句话,多少个节点,取决于网络形态和基带协议。这个和RF收发器没有太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对那个很感兴趣,能看看吗?我的邮箱rereregister@126.com

网友(2011-03-24):
本人已实现点对多点自组网功能,占用同一信道,自编协议,只可惜是公司项目,恕不能公开
支持多主机与从机无线邦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果真高手,不用公开,能讲讲原理吗?好困扰,让我们有些四路。

网友:
NRF24L01/NRF24L01+是挪威NordicVLSI公司出品的一款新型射频收发器件,采用4 mm×4 mmQFN20封装;NRF24L01/NRF24L01+工作在ISM频段:2.4~2.524 GHz。且内置频率合成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等功能,并融合增强型ShockBurst技术,其中地址、输出功率和通信频道可通过程序进行配置,适合用于多机通信。NRF24L01/NRF24L01+功耗很低,在以-6 dBm的功率发射时,工作电流也只有9 mA;而对应接收机的工作电流只有12.3 mA,多种低功率工作模式(掉电模式和空闲模式)使节能设计更方便。NRF24L01/NRF24L01+在业界领先的低功耗特点使其特别适合采用钮扣电池供电的2.4G应用,整个解决方案包括链路层和MultiCeiver功能提供了比现有的nRF24XX更多的功能和更低的电源消耗,与目前的蓝牙技术相比在提供更高速率的同时,而只需花更小的功耗.最新采用的nRF24L01+与nRF24L01兼容,并增加250kbps低速功能。
NRF24L01/NRF24L01+基本特性
工作电压:1.9-3.6V
调制方式: GFSK
最大发射功率: 0dBm
最大传输数率:2Mbps
瞬间最大工作电流: <15mA
工作频率:(2.400-2.524GHZ)
==========================================
1.低电压工作1.9-3.6V
2.掉电模式下的功耗400nA
3.待机模式下的功耗32uA
4.130us 的快速切换和唤醒时间
5.具有片内稳压器oltage regulators
6.2Mbit/s速率下接收时的峰值电流12.5mA
7.2Mbit/s速率下@0dBm输出时的峰值电流11mA
8.MultiCeiverMT硬件提供同时6个接收机的功能,2Mbit/s 使得高质量的VoIP 成为可能业界领先的低功耗NRF24L01/NRF24L01+特别适合采用钮扣电池供电的2.4G应用,整个解决方案包括链路层和MultiCeiver功能提供了比现有的 nRF24XX 更多的功能和更低的电源消耗,与目前的蓝牙技术相比
在提供更高速率的同时,而只需花更小的功耗
9.开阔通信距离60米左右,室内30米左右
==========================================
NRF24L01系列无线模组:
板载天线NRF24L01/NRF24L01+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87822260
外置天线NRF24L01/NRF24L01+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5140242
功率放大NRF24L01/NRF24L01+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73639196
USB 接口NRF24L01/NRF24L01+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93121052
NRF24L01+&430-RFID系列无线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74101190
NRF24L01+&51--RFID系列无线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53654192
NRF24L01/NRF24L01+无线应用评估: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8987910

网友:
http://www.21ic.com/app/computer/201003/56420.htm
21ic这里有些东西

网友:
2 1 i c 被屏蔽了呢

网友(2011-08-02):
低功率的射频模块组网很麻烦吧,大多是星型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