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0V直流电压测量电路有何问题?

楼主(2010-10-30):
0~500V直流电压测量电路有何问题?
要求: 精度1V以内
       采用0.1%的电阻

   高手们:  500V和单片机共地,有没有危险???

网友:
一个表头就搞定

网友:
如果接地和屏蔽处理的好没问题的,我曾经做过几千v共地采集的系统,随然搞的很辛苦,后来还是稳定了,楼主加油吧,不难的

楼主:
To 2 楼:

      接地和屏蔽有什么要注意的,提示提示啊!谢谢了!

网友:
输入或输出可以用光耦隔离下

网友:
电阻不要用普通的电阻分压,高压会让电阻阻值不准确。建议你去咨询一下专业卖电阻的,有一些电阻是专门用于高压的。

楼主:
用过霍尔电压传感器,线性度不好,分段拟合,效果还是不够理想.
没有用线型光耦,感觉线性度不一定够,绝对误差要求1V以内。迷惑高亚和单片机共地会有什么危害,如何进一步保护。

网友:
你的电路图1理论上都是可行的,图2你反馈电路是不是画错了?放大电路变成比较电路了,提几点建议:
1、你用3颗330K的电阻分压,如果输入500V每颗330K电阻两端电压降约165V左右,这时你要考虑电阻的耐压问题(0805以下贴片就不安全了),附图为贴片电阻功率耐压参数表;
2、你在运放的输出端加了稳压二极管不如加到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而且像图2一样在同相输入端加一个10K电阻;
3、如果不考虑反向保护的话,建议你将输入回路的二极管改为电感;
4、考虑一下布线时的铜皮安全间距;
5、考虑一下输入端输入的最大电压(包括瞬时干扰)会不会导致你的电路故障?会不会有反向的恶劣情况发生?等等,先尽可能的预防它;
6、不要惧怕高压,处理好了上述问题,对于运放而言它也是1-5V的小信号而已。 你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忘记附图了:

贴片电阻功率表 (原文件名:贴片电阻功率.jpg)

网友:
回复楼主:
1.测试高压与高压部分共地是最好的,电阻可以用多个串联来提高耐压防止击穿,也可以买专用的高压电阻,因为有很大的分压电阻存在,高压部分的高压是不会串到采集电路来的。
2.楼上有朋友说了,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最好串联电感,防止高压浪涌干扰采集电路。
3.高压后采集电路的运放用FET输入形式的运放效果比较好,因为高压的分压电路都是大电阻分压的,同时考虑功率不能过大,所以电流微弱,带载能力弱,使用高阻输入的运放比较好。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热心朋友!

楼主:
今天实际测量了一下,经过简单线性拟合,0~80V内测量误差在0.2V以内,高压条件还不满足,以后高压测量结果在发出来

网友A:
每一个运放电路都会有非线性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的想干吗?
输入端使劲的衰减,衰减完了又去放大,是不是没事干呀,你用第一个图的电压跟随器电路不行吗?

电压取样电路 (原文件名:AD输入.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wayhe 你好:
1.前面多加电阻,考虑电阻功率问题和预防击穿。
2.后面是2倍放大
3.电压跟随器,可能我的实验电路没有搭好,发现小于0.3V跟随不到,造成前差不多50V没法测,你的TL062跟随什么情况,最小跟随多大信号,多大偏差?

网友:
认真听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ayhe 你好:
1.前面多加电阻,考虑电阻功率问题和预防击穿。
2.后面是2倍放大
3.电压跟随器,可能我的实验电路没有搭好,发现小于0.3v跟随不到,造成前差不多50v没法测,你的tl062跟随什么情况,最小跟随多大信号,多大偏差?
电压如果太接近0V的话,得上轨到轨的运放了,否则就出现你说的第三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1.前面多加电阻,考虑电阻功率问题和预防击穿。
   最大500V电压,电压主要分配在5颗电阻上(4个200K和190K),用0805电阻就可以了,每颗200K电阻压降为100V(0805可以承受150V),每颗200K电阻最大消耗功率=100*100/200K=0.05W(0805电阻可以承受0.125W),当然你可以选用1206或其他更大功率的电阻。

2.后面是2倍放大
   测量500V电压,最终总的目的是要把输入信号衰减到你可以测量的范围,没有必要加入放大级,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3.电压跟随器,可能我的实验电路没有搭好,发现小于0.3V跟随不到,造成前差不多50V没法测,你的TL062跟随什么情况,最小跟随多大信号,多大偏差?
   你用的LM358是输出级是PNP型的三极管下拉到GND,它要工作就必须有个偏置电压,也就是说它没法输出0V,所以你的0.3V没法跟随。我推荐的tl062是要双电源工作的,就算是-0.3V都可以跟随。如果你一定要单电源工作那就就得选用sunnyhook 推荐的轨到轨的运放。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alon11

网友(2011-08-06):
单电源的电路在接近0V的低电压时,肯定不能保持很好的线性放大。会直接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我这两天正好在销售4台1000V带分压器的直流电压表,数字两台,指针两台。

网友(2013-06-27):
高手在民间啊,学习了

网友:
万用表也是分段地

楼主拆个看看

网友:
要高精度放大需要用高精度运放,358太差!

网友(2013-08-07):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课题!我是做0~500V的直流电压采集,如果采集的输出电压不是目标电压,进行PWM调节输出。不知道LZ可能指点迷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运放电路都会有非线性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的想干吗?
输入端使劲的衰减,衰减完了又去放大,是不是没 ...

以我的经验要求精度高的话保护电路不要用那个5.1V稳压管,因为稳压管漏电流一般较大前面这么大的分压电阻,会严重影响精度,换用两个1n4148嵌位到运放的电源轨比较好。

网友:
以上电路分析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另外,运放推荐用AD8602吧,输入输出轨对轨。

网友D:
这个是可以行的通的。

网友:
500V不考虑反接吗,安全第一

网友E:
该电路用高压120mA自恢复保险丝和压敏电阻10D680K做浪涌冲击防护,用3个499K 2512封装精密厚膜电阻与1个10K 0805封装精密电阻做分压,SMBJ10A用作防止反接和静电脉冲,用BAV99二极管阵列用作线制运放输入电压范围在 -0.7~VCC+0.7V,可以做进一步的静电保护和反接保护,用1nF电容配合之前的串联电阻构成-3dB点约100HZ的一阶低通滤波器。OPA340是一款便宜的轨到轨运放,精度也比较高,同向端输入阻抗很高。

网友:
楼上高人~~~~~~~~

网友(2013-10-22):
引用 网友E:
该电路用高压120mA自恢复保险丝和压敏电阻10D680K做浪涌冲击防护,用3个499K 2512封装精密厚膜电阻与1个10 ...

学习了,现在正要测600V的直流电压呢,刚要用得着,但很怕死呀,哈哈

网友(2013-11-29):
MARK一下,我也要做直流检测,现在没有什么头绪。我还是综合楼主的跟lylatyou的设计,先做一个试一下。

网友:
MARK  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4-05-03):
这种电路 怎么处理电阻温飘的?

网友:
第一个图,硬件方面去掉二极管及稳压管.
采样电阻阻值偏小,500*500/1000000=0.25W,发热功率将有0.25W
建议总采样电阻取2.5M+

网友(2014-07-26):
非常好 我正在研究这个电路 ,是用在PWM电机调速 中,需要采集当前电机电压,始终没有好办法 ,望高手接着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沉了 我还得顶起来!!

网友:
我要一直顶起来!

网友(2018-06-12):
刚好在研究高压采样电路,收了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E:
该电路用高压120mA自恢复保险丝和压敏电阻10D680K做浪涌冲击防护,用3个499K 2512封装精密厚膜电阻与1个10 ...

这个电路应用过吗?感觉比在地端直接接反向二极管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可以行的通的。

这个电路有效防止反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可以行的通的。

这个电路有点不太理解可以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可以行的通的。

这个电路实际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