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上SAM3U的RTT版本,包括SD卡及文件系统,另外有问题请教ffxz老大

楼主(2010-10-30):
基于lj2505大侠的版本进行移植SD卡及文件系统。
刚移植好的版本,欢迎各路大侠测试。
现在copy一个文件的速度只有100kB左右,请问ffxz老大如何才能提高访问的速度?
另外发现两个地方使用了未初始化的变量
..\..\rt-thread\dfs\src\dfs_file.c(380): warning: C3017W: newfullpath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rt-thread\dfs\src\dfs.c(253): warning: C3017W: dst0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两个地方的错误较明显啊

楼主:
RT-Thread-sam3u(SD+DFS)ourdev_594102RBF6EA.rar(文件大小:6.24M) (原文件名:RT-Thread-sam3u.rar)
忘了上传文件了

网友:
SAM3U 开发板好像有LCD 可以玩一玩RTGUI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于lj2505大侠的版本进行移植sd卡及文件系统。
刚移植好的版本,欢迎各路大侠测试。
现在copy一个文件的速度只有100kb左右,请问ffxz老大如何才能提高访问的速度?
另外发现两个地方使用了未初始化的变量
..\..\rt-thread\dfs\src\dfs_file.c(380): warning: c3017w: newfullpath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rt-thread\dfs\src\dfs.c(253): warning: c3017w: dst0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两个地方的错误较明显啊

我先看看你的代码,文件系统的性能应该不会这么差,在STM32F103ZE + SDIO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读 7还是8MB/s,写好像是1MB还是2MB/s,记得不太清楚了。如果是SPI的话,速度就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发现两个地方使用了未初始化的变量
..\..\rt-thread\dfs\src\dfs_file.c(380): warning: c3017w: newfullpath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rt-thread\dfs\src\dfs.c(253): warning: c3017w: dst0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两个地方的错误较明显啊

请使用0.4.x版本的RT-Thread,以及相应的目录结构。如果目录结构相同(自少RT-Thread,内核、组件部分的目录结构相同),相应的升级也非常容易。0.4.x版本的RT-Thread用Keil MDK编译并无类似warning问题。

楼主:
warning都被关闭了,我是自己打开all warning才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m3u 开发板好像有lcd 可以玩一玩rtgui  呵呵!

楼主(2010-11-29):
暂时还没有时间搞gui,前段时间忙别的,这个有丢下了,近期还是把SD卡搞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