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S1011带功放的MP3

楼主(2010-10-30):
关注本论坛已经很长时间了,参考各位高手的作品本人也做了一个,我的MP3加上了功放模块和电源管理模块,MCU用的是带USB接口的C8051F320。功放模块是LM4863,接8欧喇叭输出功率可达1W*2,4欧的时候是2W*2,音质很好,与LM386和TDA2822相比要好得多。电源模块的最大特点是能实现电源无缝切换,即:不接电源适配时由锂电池供电,接电源适配器时由适配器供电,同时对锂电池充电。电源切换部分用了理想二极管控制器LTC4412。VS1011用的是SOIC28的那种,费了好大劲才弄到。由于画PCB的时候把焊盘QFP48了,又懒得重新做PCB,只有飞线了。
等我参加完了毕业论文答辩,一定把电路图和源码传上来。
另外我手里还有几片SOIC28的VS1011,有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Email:winwood2000@hotmail.com。

照片1 (原文件名:DSC01040.JPG)

照片2 (原文件名:DSC01041.JPG)

照片3 (原文件名:DSC01042.JPG)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捧场,我将逐步把制做的心路历程和大家共享。

楼主:
VS1011数据传送和键盘都采用了中断驱动,因此按键响应非常及时。为了省电,平时MCU处于休眠状态,中断时MCU才被唤醒。

网友:
不错,顶一下~
想知道锂电充电和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
我了个去,这么粗的线也飞,好吧,楼主强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前头说过,因为这个设计要用作论文答辩,所以电路图和源码暂时还不便上传,不过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关于12楼兄弟的问题我也想了好长时间才确定方案,倒不是因为东西本身有多难,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约,必须综合考虑。开始的时候想用MAX8663,这颗芯片功能很强大,一颗芯片就把充电,电源切换,LDO的功能都包括了。不过其封装是QFN的,而我的PCB是手工做的,很难做到那个精度,焊接也很困难,只有放弃(与8663功能类似的芯片有好几款,都因为封装问题没有采用)。后来决定采用多芯片方案,这里边最核心的就是电源切换。因为锂电充满了才4.2V,而我的电源适配器是5V的,所以理论上只要采用两只二极管把锂电和电源适配器或起来就可以了。可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即便是用肖特基二极管也有0.3V左右的压降,对我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后来的想法是用MOS管搭一个切换电路(我找找那个电路,回头贴上来),这个电路解决了压降的问题(低压差的MOS管的压降只有几十毫伏),但这个电路分立元件较多,且在电源适配器切换为锂电的瞬间负载上的大电解电容(此时接近5V),会对锂电充电。虽然这不会造成什么致命问题(首选有锂电保护电路保证不过充,其它只要不是连续成千上万次的电源切换也不会有问题),但我还是不能容忍。后来选择了理想二级管控制器LTC4412+2MOS管,器件不是很多,又比较好焊。下面是Datasheet上4412与充电器连接的示意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下Datasheet,有问题也欢迎在这里交流。

LTC4412 (原文件名:4412.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了个去,这么粗的线也飞,好吧,楼主强悍

其实没那么粗,普通的航空(高温)导线,照片上看着粗而以。

楼主:
板子做完了,还得配个壳,到电子配套市场场买了几个塑料盒都觉得音质不好,干脆自己动手做了个木壳。木板是淘宝上买来的3毫米的榉木,为了做这个壳子,还特意买了把磨齿锯,把老爸的刨子也拿来了。壳子还没有做最后的装饰,先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喇叭用的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优雅1.5寸全频喇叭。听起来低音比我预想的要好。

网友:
壳不错,在上点漆,根据自己喜好画点东西,以后这东西就是绝版了!

楼主(2011-02-27):
最近有时间,把箱子装饰了一下,重新做了个键盘,基本上达到实用程度了。拍两张照片给大家看看,不过我的照相水平实在一般。

网友:
LZ你太有才了,对了 ,SOIC28的VS1011的芯片你那里还有吗?送给我吧,谢谢!
EMAIL:qyy517328@163.com

网友:
为什么LZ分数是超大负数,是不是得罪过班主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阵子手里有几个多余的SOIC28的VS1011想转让出去,坛子里发了个帖子,可能是违反这里的规定了吧。不过也没什么,只要班主还允许我在家里和大家交流就好。不管怎么说也得感谢阿莫老大。

网友(2011-05-16):
回复 楼主:

楼主的VS1011音质真的很好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做的总是有些杂音。只要放开reset脚就会有。
而且听起来还是比较让我失望……是直接连接功放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有什么设计技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自己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最近没上来。老实的讲,VS1011的音质非常好,耳朵是听不出来杂音的。

楼主(2011-08-07):
最近又弄到几片SOIC28封装的VS1011,有需要的联系我,QQ:78562901

网友:
做个PCB板子也不贵吧,为什么还要手焊线路呢???

楼主(2011-11-14):
回复 网友E:
做个pcb板子也不贵吧,为什么还要手焊线路呢???
因为发烧。如你所说做个PCB板子不贵,买个现成的MP3更便宜,为什么还要自己做呢,就因为发烧。

网友:
这线飞得挺佩服的!

网友(2013-04-12):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