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RAR解密码

楼主(2010-10-30):
有一RAR文件密码忘记了,印像中密码挺长的,当时怕别人破_解,现在倒把自己给锁进去了!!!麻烦高手们发个好用的解密器的上来,万分感激了,我在百度上搜的都不管用!!!

网友:
10位 以上你就去 哭把

网友:
没有特效药。。。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位 以上你就去 哭把

这下可麻烦了!!!!想不起来是8位还是10位了!!!5555555555555

网友:
要是自己用的文档,加什么密啊

网友:
那就哭去吧,尤其是用了特殊字符的情况下。

RAR目前只能穷举。大致原因是AES加密,数据是先解码然后再检查CRC。目前没有快速破AES的方法。

网友:
10位穷举法破_解密可能要几个月。要是只要肯能的字符范围还好些。

网友:
去借天河1号试试,估计很快就能破_解。。。。

网友:
去找台超级计算机, 然后跑密码...
可惜目前还没有P2P模式解密软件出现...

网友:
对了~~~~超算机~~~小型的我刚好有朋友有这东西~~~~~   基于集群的~~~     要是你钱多~~多我还是能帮你取得 插队权~~~哈哈 每节点 一小时 好象是 30块左右

数字加 小写字符 或大写字符还能跑一下  其它就太可怕了

网友:
基本没戏了,RAR加密是专利技术,算法都没公开

如上面网友分析,就算你知道算法,基本也是没戏

试试你常用的密码组合吧

网友:
把自己能记住的确定下来,把可能用到的字符放进字典里,也许还有戏

网友:
向来使用RAR+超过20位密码加密文档,因为据我所知现阶段想破_解RAR只能靠暴力解码。

网友:
自己努力想想,总有那么点记忆的!
慢慢试

网友:
我以前也忘记过类似的,试了半天,竟然让自己给试出来了

网友:
AES加密,无破_解办法

天河一号也得算好几十年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解答,我自己有底了(也就是说没戏了),说重要也不重要,就是一些多年的学习资料等什么的,也许什么时候有灵感是就会想起的(可现在一点记忆都没有),没了就算了吧,需要时再重新找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超算机~~~小型的我刚好有朋友有这东西~~~~~   基于集群的~~~     要是你钱多~~多我还是能帮你取得 插队权~~~哈哈 每节点 一小时 好象是 30块左右
数字加 小写字符 或大写字符还能跑一下  其它就太可怕了

多谢了,我的东西没那么重要的

网友:
问个问题,winrar分卷压缩,压成一大一小两卷,小卷仅几十K,如果缺这个小卷,能否恢复出部分内容?

网友:
用暴力破_解吧,自己的密码有些特点,还是很容易破_解的,写个密码字典,要是破别人的文件就很难了..╮(╯_╰)╭

网友:
可以下个评估版的密码破_解。原来用过,没有破_解的很快,但是只给提示前3个密码。不过也很好用了!
纯暴力的我试过,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我设的是6位密码。用PIII256M破了约3个月。早上开机启动。晚上10点结束。不干别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好毅力

网友:
对付暴力破_解的好办法就是,在压缩文件中加一个不同密码压缩的另一个文件包。时间会更长。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输入1个字就OK。带密码压缩成文件1。在带密码压缩成文件2。两个的密码不同,长短不限。
需要压缩的文件和上边的两个压缩包一起压缩,输入密码。然后你用暴力破_解试试效果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