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哪些处理器适合飞行器?比如ARM9系列的哪些比较适合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0-10-31):
如题

网友(2011-05-19):
ARM9芯片的主频在200M~400M之间,如果功能要求比较强悍,根本不够用。记得有个人说过这样的话:it uses all of it(PXA270,600Mhz)

网友:
ARM9 性能上可以可以用做来带无线数字视频的四轴,功能强悍,不过是玩具级别的,容易死机等,就和论坛里的那个一样~
一般军用的都用POWERPC 汽车发动机控制系列,性能一般,但带硬件浮点,主频100M以内,很稳定~

网友:
你當站上一堆用AVR、PIC16的都是死人嗎? XD

网友:
KK用的MEGA48,一样有人可以飞得很好,还可做阿凡达的。

网友:
主要是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