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2132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10-31):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MSP430F2132,写了一个设置IO口的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21x2.h"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800;j++);
}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 |= BIT1;//0x0e;//+BIT2+BIT3;//0x0e;//1为5.5V的EN端,2,3分别为H22  H21
P3DIR |= BIT2;
P3DIR |= BIT3;
P3OUT=0X00;
P3SEL = BIT6;//0xB0;//选择A6,P3.4,5 = USART0 TXD/RXD.选为ADC
//P3SEL |=0X30;//// 选择P3.4和P3.5做UART通信端口
P2DIR=BIT3;//4脚为H12的脚
P2OUT=0x00;
P1DIR |= BIT6+BIT7;//6为H11脚
P1OUT=0x00;

while(1)
{

  P3OUT|=BIT1;//使能5.5V
delay_nms(100);
  P3OUT|=BIT2;//H22为1
  P1OUT|=BIT6;//H11为1
  delay_nms(30);

  P3OUT&=(~BIT1)&(~BIT2)&(~BIT3);
   delay_nms(50);
   P1OUT&=(~BIT6);
  P2OUT&=~BIT3;

  delay_nms(1000);

   P3OUT|=BIT1;//能5.5V
    delay_nms(100);

    P3OUT|=BIT3;//H21
    P2OUT|=BIT3;
    delay_nms(30);

  P3OUT&=(~BIT1)&(~BIT3)&(~BIT2);
  delay_nms(50);
  P2OUT&=~BIT3;
  P1OUT&=(~BIT6);
  delay_nms(30);
delay_nms(100);
}

}

用并口下载,在进行硬件调试的时候,总是出现堆盏溢出的情况,

而且总是在P3DIR |= BIT1;
          P3OUT|=BIT1;
         这条语句出现,如果我不设置P3.1的IO口,程序就行正常

          请问是什么问题?  盼复

网友:
可能少用了一条语句:
P3SEL,被工作在SPI方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在怎么改,求救大侠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你用到P3.1使能5.5V。我遇到过VCC没供电提示堆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