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对直流信号的放大问题

楼主(2010-10-31):
请问运放可以放大直流信号吗?,我用的是OP37G
   还有,如果是放大交流,出来峰值满足放大倍数的表达式,每一瞬时的输入和输出的瞬时值满足放大增益的表达式吗?
   望高手赐教!

网友:
可以,每种运放的参数性能可以到网上查官方的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你能再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吗?

网友:
交流信号的放大,要看你选取的元件性能,以及信号的形式、频率。
第一个参数就是增益带宽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