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邮购部的GPS忘买连接线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0-10-31):
买了邮购部的GPS忘买连接线有什么解决办法?。。。那个接口太小了。。

网友:
从焊盘接线,或者用热熔胶固定一个标准座再接线。

网友:
焊接,板子上有焊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准座是?

楼主:
哦,可以用焊盘上的焊点焊,谢谢楼上各位。不过估计还是得重新邮购,下次顺带一起买了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标准座是?

2.54mm,2.0mm,1.27mm。

网友:
放箱子底下吃灰.等下次买东西时再捎上一个.一般我买的"垃圾"都得在我箱子底下再呆上半年以上才能重见天日.

网友(2011-07-23):
吃灰,这个建议不错。谁也不能一次买齐,总是有下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