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个位朋友有搞过带霍尔感应的无刷直流电机,能进来讨论一下吗!谢谢!

楼主(2010-10-31):
大家好!我用图(1)的电路去驱动一个24伏55瓦的直流无刷电机,我用的真正表是图(2)。现在电机是可以运行起来,只是有时候起动比较难,只要用手带一下它就可以起动,当它没有起动的时候我测得电流是:“40毫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有时转动起来的时候,一会儿快一会慢。我是刚接触无刷电机这一部分的。而我的程序是不停地在主程序中盾环控制电机。我觉得是程序的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图1) (原文件名:驱动电路.jpg)

(图2) (原文件名:电机驱动真值表.jpg)

网友:
看看A,B,C PHASE  对0V 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说要来惭愧,我是刚来这家公司的,这家公司连一个示波器都没有!请问前辈你有没有它的驱动程序,能不能让我参考一下啊!谢谢

网友:
1.要确定你的电机是120度电机;
2.看你的电路图采用的是N+N拓扑结构,启动时先on下桥,再on上桥,保证自举电容充满电;
3.电机换相使用中断,转速不稳应该跟你的程序有关,不介意可以把程序贴出来,这里面高手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示波器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要确定你的电机是120度电机;
2.看你的电路图采用的是n+n拓扑结构,启动时先on下桥,再on上桥,保证自举电容充满电;
3.电机换相使用中断,转速不稳应该跟你的程序有关,不介意可以把程序贴出来,这里面高手很多。
我的程序简单,只是在主程序中盾环,并没有用到中断,因为我现在在家里,程序在公司里。我能说一下,我是用有感的来检测的,为什么要用到中断呢!请前辈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1.要确定你的电机是120度电机;
2.看你的电路图采用的是n+n拓扑结构,启动时先on下桥,再on上桥,保证自举电容充满电;
3.电机换相使用中断,转速不稳应该跟你的程序有关,不介意可以把程序贴出来,这里面高手很多。

大哥!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我明天就把程序发上来,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难道你是在主程序里面不断地读取霍尔信号?这样效率极低,而且换相不准确,尤其是速度越快,需要实现的功能越多,越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你是在主程序里面不断地读取霍尔信号?这样效率极低,而且换相不准确,尤其是速度越快,需要实现的功能越多,越不准确。

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操作,因为我是新手,我不知如何操作,请问一下,我应该如何操作才是正确的呢!谢谢!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参考程序,能不能让我看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