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破音,请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0-10-31):
各位好,小弟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采用mega48驱动一个有源蜂鸣器,电路是这样的,采用mega48内部PWM,驱动外围的MOS管,对5W的LED进行调光。在LED未开之前蜂鸣器发声音正常,只要LED打开,蜂鸣器声音就容易出现沙哑,破音。
经测试,蜂鸣器正常发声和异常发声的状态下,蜂鸣器电压和电流均一样,排除电源干扰!
下为驱动电路,麻烦各位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蜂鸣器驱动电路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蜂鸣器上并联一个104之类的电容。
或者把Q2直接短路,看看是否是电源的问题。
你说不是电源的问题,我有点不信。
电压和电流不是靠万用表量的,有时候还需要示波器测量一下。

网友:
你没说明你用的是有源蜂鸣自身振荡的,还是无源蜂鸣MCU给的振荡信号。

网友:
电流一样根本无法说明电源干扰,可能是高频的PWM信号窜到了电源里面去了,示波器看下电源波形

网友:
亮出具体器件型号和datasheet再来说话,没有任何依据的=空谈。

楼主:
蜂鸣器为电磁式内含振荡电路的有源蜂鸣器,下为蜂鸣器具体参数

下图为蜂鸣器显示器波形

从波形可以看出电源有干扰,在蜂鸣器2端加104电容无效!

楼主:
补充说明:
将8050的E、C直接短路,在LED不开的情况下,蜂鸣器发音正常;
LED打开后,蜂鸣器声音异常!!
将LED灯泡拆除,声音正常

网友:
找不到datasheet,找资料的目的是主要想看看它的驱动方法,只有厂家推荐的才是最权威,别人都是猜的。

1、不知该蜂鸣器带不带感性,即要不要并续流二极管,不妨并一个试试,电磁式估计是带感性的。如果是压电式则要并1k电阻。
2、焊接时不要把蜂鸣器贴紧印版,稍稍腾空一点试试,贴紧的话有可能会破音。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功率不够?

网友:
你的M48的引脚配置成强上拉了吗?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谢谢!

holycat 仙猫
1、已并联二极管,带改善效果不明显
2、蜂鸣器与PCB板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gongnn 魔法师
M48的引脚是配置为强上拉的
strange
电源的功率的话应该是足够的,我用稳压电源测试也一样

网友:
蜂鸣器管脚并联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注意极性。
我调试的时候遇到过这问题,后来并100uF电解电容改善效果明显,可以试试,详情见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7523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蜂鸣器&bbs_id=9999

楼主:
henangongda
并联一个100uF电容,效果有改善,出现沙哑的情况少了,厂家说蜂鸣器电流控制在20-25MA时,蜂鸣器不容易出现沙哑和异常,现在电流只有15MA,改进下电路实验看看

网友:
 看来还真可能是电源的power不够了,如楼上河南工大所说在蜂鸣器的电源旁并电容试试,甚至可考虑适当加一点LC或RC隔离单片机和蜂鸣器之间的电源。

网友:
换个好的品牌。

网友:
电流不够貌似会沙哑的

楼主:
zhiwei
国内品牌质量都差不多吧,可否推荐一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死!怎么把汉字拼出来了啊 呵呵  马甲被脱了,不爽哦

楼主(2010-12-05):
前段时间太忙了,很少上坛,抱歉,现重新研究问题:

测试方法:断开LED,蜂鸣器正常,接上LED,蜂鸣器沙哑、破音
测试表明为PWM高频干扰导致蜂鸣器异常;
在蜂鸣器二端并104貌似无效。

请大家支招!

楼主:
很明显船沉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发破音时电源有啥毛病呗,如出现和音频相仿的纹波,104电容是不够劲的。

网友(2015-09-24):
楼主,最后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