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驱上的无刷电机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10-10-31):
前几天没事拆了个软驱,发现上面的无刷电机很好玩,于是开始动手……那上面他上面是有驱动板的,伸出来5跟线,分别是+,G,C,5,M这五个端子,+直接接电源,G接地,给C或者M送脉冲,转速不是很快,最后胡乱试了试,发现给C或者M接+,给5接地的时候是我能尝试出来的最快的速度,但是我感觉应该不是最快的,谁知道比较正规的方法来驱动它,能否说一下,因为那上面的芯片在网上查也没有查出来相关资料,谁知道的说说,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光驱里面的吧,记得软驱里面应该是一个步进电机才对

楼主:
不好意思啊,网速不行,刚才图片一直传不上去,上传几个图片

楼主:
这个是步进电机吗?我拆开感觉是无刷的啊,转子是永磁的啊

网友:
这是5寸软驱,很古老了。

网友:
这应该是无刷电机

网友:
上面块大大的芯片~看手册哈哈

网友:
应该有一个是加速端,有一个是减速度端,很想激光打印机激光器的棱镜电机。

网友:
激光器里是m56785,电压好想要大于12v。逻辑接口是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谢谢六楼了,我看看

网友:
昨天我拆了个坏光驱,里面三个电机,主电机应该也是无刷电机。百度了一下,发现想要驱动起来好像挺麻烦。

楼主:
我见有人做的很简单,只要上面无刷电机的线圈,然后把它当作三相电机来驱动,看着也挺好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光驱里面的吧,记得软驱里面应该是一个步进电机才对

软驱里只有磁头小车驱动电机是步进的,主轴电机必须是转动非常平稳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