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板子使用一段时间后不能连接仿真器XDS510

楼主(2010-10-31):
自己焊的一块TI5509A dsp板子。刚焊好可以连接。非常稳定,没有失败过。并跑了个小程序,闪烁XF。
放了几天没用,之后再连,连不上了。重焊几遍dsp还是不行。错误代码只有一种,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60/-1140
Fatal Error during: Execution, Initialization, OCS,
JTAG protocol reset.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C5509 AH-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TMS320C5500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相关引脚状态:
TCK:     12MHz
TMS:    3.3V
TRST:   3.3V
TDI:     3.3V
TDO:    0V
EMU1:  3.3V
EMU0:  3.3V
NRESET:3.3V

晶振12M起振,电源引脚正确,芯片不发烫。
仿真器为AH-XDS510.当时买的一块5502开发板现在可以连接。
而且fpga与dsp相连的引脚都已设为高阻态。

本人初学dsp,对电路不是很熟悉,不是原理图设计是否有疏漏的地方,导致板子不稳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下面是dsp的相关电路。

楼主:
今天下午连上了,并跑了个小程序。吃完晚饭回来又不行了。郁闷。怎么这么不稳定啊。偶尔可以连接,并load program,但是run的时候就不行了。又出现那个-1140的错误提示。知道的同学来指点下。

网友:
嘿嘿,同情一下,以前玩335就是这样。每次连仿真器都提心吊胆的,一声叹息。

网友:
呵呵 你问题找到了吗? 我前几天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板子跑了一个多月都好好的,突然就不好使了,连不上仿真器,错误和你说的差不多,不过过了几天他又能连上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在郁闷中。网上有一种说法是:DSP芯片和仿真器离得太远,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