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法拉电容均压电路零件参数.有图

楼主(2010-10-31):
求图中法拉电容均压保护电路的两个贴片零件参数,恳请高手帮助指点迷经.

楼主:
那两个零件似乎n1是恒流源,V1似乎是可控硅..哪个高手来指点下参数

楼主:
求零件参数 恳请高手帮助指点迷经.

网友:
友情提示,貌似你的图片链接无效。

网友:
应该是一个tl431加一个3极管或MOS管。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感觉很可能是恒流源+可控硅,MOS管应该不能做到那么小体积提供4A左右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链接无效。是论坛不给贴图

楼主:
顶起来,高手来

网友:
我帮你上传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继续求零件参数...要是给各位设计各位用什么零件?

楼主:
还没找到参数.继续顶!

网友:
看看贴片标识,查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图模糊不清,看不到上面刻字

楼主:
我问卖家要了大图.中间那个N1型号M73C

楼主:
V1_1似乎写了 1004

楼主:
根据上边PCB走线,可以明显的看到V1_1的控制脚是置于高电位,当电容两级超过2.7V,才会被N1三极管拉置低点位使V1导通放电

网友:
“我也感觉很可能是恒流源+可控硅,MOS管应该不能做到那么小体积提供4A左右电流”
这个电路要恒流源+可控硅, 干吗用呢????
MOS管应该不能做到那么小体积提供4A左右电流,这体积的MOS谁说没有4A的?
你的意思是这个体积下有4A的可控硅没有4A的MOS?可控硅导通压降在1.0-1.4V之间,流过4A电流,功耗4-5.6W,这个封装能承受这么大的功耗?

网友:
上传个参考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电路是12V的吧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楼主:
从PCB上看 N代表三极管 那V呢?晶体管?可控硅?

楼主:
从PCB上看 N代表三极管 那V呢?

楼主:
日啊...还没求到

网友:
楼主看下这个,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对比下,V1的印字好像是11 3M
http://www.spscap.net.cn/athena/offerdetail/sale/spscap-1039392-32846290.html

网友:
貌似是一样的和楼上的

网友:
4楼说的没错,我的感觉也是431+三极管实现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回去测试

楼主:
31楼的图。那个管子真的是三极管?不会吧。三极管发热会很大,容易烧

网友(2010-12-07):
楼主找到了电路吗?

楼主:
还没有呢,楼上的电路似乎不能实现功能

网友:
同意31楼,就是保护_法拉电容不过压

网友:
八九不离十应该就是我画的电路,呵呵,有时间的朋友可以仿真一下,三极管的作用只是在电容电压过了2.7v以后做一定的放电功能,所以他才并联了好几个4.7r的电阻,三极管的SOT-89的封装貌似功耗可以到1w吧,应该足够了!
thanks!

网友(2011-09-30):
法拉电容保护,标记

网友:
应该是法拉电容保护。mark

网友(2012-12-11):
最近刚好在看这个,也买了几家的法拉电容加均压电路

网友(2016-04-05):
怎么现在法拉电容就一个美国的品牌MAXWELL出名,为什么国内的企业做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