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的难题,找到一张PCI转并口的卡,请大家看看能不能使用到雕刻机上面?谢谢。

楼主(2010-10-31):
我的笔记本上面有并口,连接雕刻机,点击Mach3软件界面里面的急停按钮,雕刻机上面的指示灯仍旧是亮的,没有任何反应,咨询了锋兄建议接台式机并口,准备安装到台式机,却发现昂达的N68pv主板没有并口,而且板上面也没有预置相应的插口,没有办法,只能考虑加一块PCI转并口的卡,找了半天,找到这个卡“西霸9865芯片PCI并口卡”,参数如下,请朋友们看看,能不能用到我们的雕刻机上面?谢谢。

功能描述:
在具备PCI插槽的电脑上扩展1个打印并口

产品特性:
芯片:MCS9865CV
即插即用,自动分配IRQ与I/O地址
支持PCI I/Q共享
可手动改变或新增并口的端口号

规格说明:
可支持SPP, PS2, EPP, ECP等模式
符合IEEE 1284 printer port协议
传输率可达1.5 Mbytes/sec
内建16 Byte FIFO
1个DB25打印口

系统要求:
32位PCI插槽的PC机
MS Windows 98SE/Me/2000/XP/NT4.0, Linux, DOS

芯片型号:
MCS9865

网友:
楼主的什么本子?看看并口工作模式

网友:
找到一些USB并口  或用 USB真并口 来查找

也了解了一下 为什么 一些USB并口不能 用在 CNC 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61422677  (这个是注明了支持 CNC 的)

这个是找出来的一些产品

http://s.taobao.com/search?q=USB%D5%E6%B2%A2%BF%DA&sort=price-asc

网上找的资料

从大海作芳找到

新大海:
有许多网友问用USB转并口能通过MACH2控制雕刻机的问题,市面上30多元的USB转并口的转换线是不行的,这些USB转并口的芯片都是“数据块”传送方式,主要用于打印功能,而MACH2/3或其它一些驱动软件都是采用并口的“位”传输方式。所以只有采用“位”传送的USB转PLT接口才有意义。和计算机是没有关系的。
我在网上查了另外几个转接器,大家看看:
USB转'真'并口 V6.0

我已经回过 类似的贴.................

如果是台式机会 加PCI转 并口就是了 100块以下

USB 转并口的 网上 200块为主  在taobao 上也见过 50~60的不知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什么本子?看看并口工作模式

应该设置什么模式?spp?epp?ecp?或者 EPP 1.7 和EPP 1.9?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笔记本上面有并口,连接雕刻机,点击mach3软件界面里面的急停按钮,雕刻机上面的指示灯仍旧是亮的,没有任何反应,
..........
建议先检查一下Bios里的并口信息:地址0x378,模式:ecp
我在IBM R51 和IBM I Series(P3 650MHz主频)上都成功的运行了Mcha3,一开始有丢步,WinXP优化后一切正常了。
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33455&bbs_page_no=1&bbs_id=1027
里面有WinXP优化的方法。

网友:
发个并口测试的小软件(印象中以前好像有人发过)。用这个软件可以对并口各个Pin进行读写操作。结合armok公布的原理图,往对应的引脚写数据,用示波器(万用表也可以)看电平的变化是否正常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高低(对应0和1),那说明并口根本就没有工作(设置的问题或坏了)。这个软件使用的并口底层驱动和Mach3用的是一样的:Porttalk.sys,mach3中的Mach3.sys其实是个脉冲发生器,真正的并口通讯还是靠Porttalk。类似的还有个WinIO.sys,这个是开源的。
下面是界面截图和软件下载。

并口测试元件的界面 (原文件名:界面.JPG)

网友:
阿莫不缺银子 之买来试试把,走taobao如果不行快快快退货~~~~~~~~~~~~为我们在牺牲点运费~~~或许以前不现但现在行了。科技在进步,或者~~~山寨科技在进步~~ 哈哈

就这个把说得挺神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61422677

还有5天的退货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使用能转为标准并口地址的PCI并口卡,很多的PCI并口卡和USB转并口卡由于不能设置成标准并口地址0x378,0X278,0X3BC,所以不能使用。比如地址是CF00h的PCI并口卡,虽然可以设成LPT1,LPT2,LPT3,可是地址没变,虽然连接打印机好用,但对于有些直接控制口地址的控制软件无法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说恒通的笔记本用Express 转并口卡可以把地址设置到标准地址上,当时找了一个实体店试的。试了一张¥200的华塑的不行。亨通的卡有塑封包装老板不让我试,就安了一下恒通的驱动试了一下,安装驱动重启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把地址设置到并口标准地址。
就是太贵了,恒通Express转并口恐怕要¥40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阿莫不缺银子 之买来试试把,走taobao如果不行快快快退货~~~~~~~~~~~~为我们在牺牲点运费~~~或许以前不现但现在行了。科技在进步,或者~~~山寨科技在进步~~ 哈哈
就这个把说得挺神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61422677
还有5天的退货期
已经联系了该店家。店家明确告知: 不能支持 mach .

................................可惜这个我还没能力 玩得动要不DIY一个  用最笨最无耻的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