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 启动 反电动势多大

楼主(2010-10-31):
请教下,无刷电调启动时,反电动势多大(或者转速多少)才算是启动完成了?

网友(2012-11-26):
同求
,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2-12-31):
能检测到过零就算 启动完全成功了,电动势多高这个不是问题,当然能做到越低检测到越好,也意味着转速低

网友A:
看KV值,1000KV就是1000转,1V的反电势,就这么简单

卧槽,尼玛2010年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KV值,1000KV就是1000转,1V的反电势,就这么简单

卧槽,尼玛2010年的贴

网友(2013-04-07):
这个帖子确实比较老了

网友:
有用的老贴,被挖出来了。

网友(2013-05-24):
请问大神,不检测换向,电机能转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