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805稳压器能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0-11-01):
由于单个7805输出电流不够,所以想用多个7805并联使用,以提高输出电流,可以这样用吗?
因为看了金升阳的DCDC,发现有的资料上标明了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
我并过两个DCDC,结果两个DCDC发热量都很大,不知道原理,看来是有影响的。

不知道这种线性的7805会不会有影响。期待高人。

网友:
用LM2576-5.0吧,3A的。

网友:
可以,7805输出端要加二极管

网友:
由于器件的离散性,直接并联来加大输出电流能力一般是不行的,除非进行均流,但这么做一般还不如直接选个电流大的或者用单个进行扩流。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一个7805输出电压为5.05,另一片为4.95,并联后结果如何?即使挑出某条件下输出电压一致的,温度特性、负载调整特性等等也不会完全一致。

网友:
并联一个大电流的管子   扩流

网友:
用7805 + mos管, MOS管可以输出多大电流就可以输出多大电流。

模电 书上有电路, 好好学习下!

电压跟随器原理!

网友:
4楼的哥们说的对,不能并联

网友:
百度 7805扩流电路 或者体积允许直接个输出电流大点的管子 这是最安全 最可靠的

网友:
楼主是图方便吧,加上均衡电路还是可以并联业余使用使用吧

网友:
串联小电阻(0.5)并联使用!!

网友:
加均流电路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特别是四楼,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谢谢!
看来,为了保险,还是换件比较安全!

网友(2013-04-11):
行不行,试验下。

网友:
如果体积不受限制,,可以考虑78T05

网友(2014-02-01):
在电调电路里给其它舵机供电的很多是用78M05并联使用,这几天玩多舵机(8个),用KIS3R33和2596都不行,貌似瞬态响应不够,5V开关电源就可以,估计7805并联应该也行

网友:
这不行,因为每个7805输出都不一样,比如datasheet要求5V但是有百分之一的误差。如并联将会出现其中一个特别热然后烧毁,然另外一个继续发热烧毁。

网友:
加4个二极管就行
两个的输出各加一个,接地各加一个

网友:
楼上经验丰富

网友:
直接加二极管进行并联的方法不行。因为加二极管并联的目的是用来冗余用的(即考虑电路可靠性 --->  当一路电源坏了另一路电源还能供电),而不是增加电流为目的,所以设计时应按单个电源来确定电流的大小。
加并联二极管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会因为其中一路电源电压略高或者二极管压降有高低,最终在并联输出端电压高的一路将电压低的一路的串联二极管给截止掉,导致电压高的一路输出电流总会比电压低的一路高,即导致了功率输出的不平衡。

网友:
电路原理告诉我们,电压源不能并联,除非电压完全相同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二极管串联小电阻,但是这样下来消耗的压降太大了

网友:
只有在每一个 7805 Vout 加上小值电阻的做法是正确的。

网友:
换元器件吧,直接并i联,加二极管什么的都是解决不了问题。4楼和21楼的解释很正确。用二极管在很多工控设备上是实现电源冗余功能的,平时一组电源作为供电,另外一组电源处于热备状态,当电源故障时候,热备状态的电源就处于输出状态。是谁输出电压高就谁作为输出。完全不能实现并联扩流功能的。

网友:
电调上都是并联了好多个7805,出了这么多货也没见有什么问题啊,会不会有什么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