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 EP3C25Q240C8 设计的朋友,麻烦帮我看下以下下载设计电路是否正常? 不胜感激!

楼主(2010-11-01):
请问以下电路是否有问题,本人第一次采用 EP3C25Q240C8 器件。
1、IO电源 均为3.3V;
2、想通过 JTAG口 对EPCS16(SO-8封装) 进行下载,省掉 AS下载接口;
3、EPCS_nCS 、EPCS_DATA、 EPCS_ASDI 分别连接到EP3C25Q240C8 上的 FLASH_nCE(PIN14)、DATA0(PIN24)、DATA1(PIN12)
4、MSEL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貌似接错了 ,JTAG的 PIN6应该接到nCE(PIN30)

网友:
连错位置了吧,JATG座接的那几个脚好像是在线调试用的吧(偶不懂,只是以前听人说过,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下载程序到配置芯片,应该是接到配置芯片上的引脚吧,就是几个上拉10K的电阻。偶只是用过2C8Q,3C25Q的有没有区别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说是可以通过JTAG接口 对EPCS器件进行下载的,2C8Q不是也有这个功能吗?只是下载前要转换成 .jic文件

网友:
原来如此,偶只是弄PCB的,其它的没怎么研究

网友:
我这几天出现了一样的问题,我用的是ep3c10e的片子,电路换了了几遍JATG还是无法连接,你的MESL怎么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我那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把JTAG6脚接到nCE(pin30)就行了,MESL我全接在地上了,就是只用JTAG!

网友(2011-07-05):
请问EP3C25Q240C8的端口说明文档从哪里下的呀?能给我发一份么?我的邮箱是yang_yang606@sina.com,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