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USART2 接收GPS 訊號?

楼主(2010-11-01):
请教ffxz大侠,目前使用红牛的STM32版子,可以成功使用USART1作为finsh。
现在想利用版子USART2来接收GPS receiver的资料,于是在rtconfig.h,设定如:
#define RT_USING_DEVICE
#define RT_USING_UART1
#define RT_USING_UART2
然后执行程式后,同时也启动GPS receiver,结果finsh的输出会被影响而出现一些乱码。
请教,如果要利用USART2来接收GPS资料,然后将接收到的资料经由finsh送出,也就是以rt_printf来输出,
该如何来设置与配置工作?

网友:
你需要自行处理下UART2的驱动,因为它不一定满足你的需求。用rt_kprintf输出是没问题的。

网友:
GPS 出ASCII還是 BINA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NMEA,ASCII

网友:
修改uart.c中uart2的波特率与你的GPS模块相符合即可。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新手请教下,怎么连接gps和mcu,谢谢了

网友:
如果GPS能输出串行信号就和单片机的串口连
Tx--Rx
Rx--Tx
GND--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