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PPM板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0-11-01):
根据我原来的设计思想,PPM板的安装方式应该如下:

网友:
怎么第一通道在这,那两个空着地是什么呀!

楼主:
【1楼】 yangzhi
怎么第一通道在这,那两个空着地是什么呀!
------------------------
第几第几通道软件是可以重新设定的,这个接收机是六通,PPM是可以支持八通。

网友:
谢了!我是才从你那买到的板子!刚开始入手!好要从你那买个气压传感器!

网友:
这个PPM板的程序在哪找呀!菜鸟一个!不好意思!

网友:
熔丝的设置和程序的烧写是乍样的啊,M48和M8的熔丝是否设置一样?

楼主:
M48熔丝位:

网友:
这个设计确实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m48熔丝位:

M168也是用这样吗?你套件上是M168的.

网友:
请问pitolan版主,ppm可以支持8通道,那么这个接收机是6道的,通道多少有什么关系呢?建议选什么接收机 发射机?

楼主:
【9楼】 2220100152
请问pitolan版主,ppm可以支持8通道,那么这个接收机是6道的,通道多少有什么关系呢?建议选什么接收机 发射机?
----------------------------------------------------------------------------------------------------------
遥控通道是你进行控制的手段,最少需要四个进行飞行控制。选什么关键是看你有多少米了,自己淘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就是要用四通道了,事实上5,6通是用不到的啦,直接选用图中的Esky的也是可以的喽?

网友:
建议最少是六通道的,四通道的只能人工控制飞行,多两个通道就可以多设置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