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断需要读最大接近32K的数据,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0-11-01):
如题!

网友:
难道内核无法处理32K这么大数据量?
还是32K需要太多时间去读?

这都没说清楚

网友:
驱动与应用使用共享内存,速度最快

楼主:
我这个是读FPGA的那边的数据,FPGA吧接收数据整合放在它的一个缓冲区里面
FPGA是接在CPU的SROMC控制器上的!

FPGA将外部多个串口数据整合,然后给CPU一个中断,CPU接到中断后去读FPGA相应位置的区域数据!